泓格全线产品

楼主(2007-06-08):
我公司是泓格的一级代理商,有泓格全线产品。
I-7000分布式I/O模块

 嵌入式控制器
 I-7188XA       嵌入式控制器,4个通讯口,7段数码管显示,开发工具, 512k flash ,512k 0 000             SRAM,电池后备,Minios7, RS-485可选3000V隔离

 I-7188XB       嵌入式控制器,2个通讯口,7段数码管显示,开发工具, 512k flash ,512k                 SRAM,Minios7, RS-485可选3000V隔离

 I-7188XC       嵌入式控制器,2个通讯口,7段数码管显示,开发工具, 512k flash ,512k                 SRAM,Minios7

 I-7188/256     嵌入式控制器,4个通讯口,7段数码管显示,开发工具,with 256k flash, 000             Minios7

 I-7188/512     嵌入式控制器,4个通讯口,7段数码管显示,开发工具,with 512k flash, 000             Minios7

 ISaGRAF版本嵌入式控制器

 I-7188XG       ISaGRAF版本嵌入式控制器

 I-7188EG       ISaGRAF版本嵌入式控制器,10BaseT

 Modbus/TCP嵌入式控制器

 I-7188EX-MTCP      Modbus/TCP 嵌入式控制器

 Internet 嵌入式控制器

 I-7188EA      Internet嵌入式控制器,1X RS-232,1XRS-485 , 1X 10BaseT Ethernet和数000             字量I/O

 I-7188EX      Internet 嵌入式控制器,1X RS-232,1XRS-485 , 1X 10BaseT 000             Ethernet,512kbyte                Flash and 512kbyte SRAM

 I-7188EN      Internet通讯控制器  (N代表串口数,N=1或2,3,4,5,6,7,8)

 RS-232转RS-422/485转换模块

 I-7520        RS-232转RS-485模块,隔离在RS-232端

 中继模块

 I-7510        RS-485隔离高速中继模块

 模拟量模块

 I-7011       热电偶输入模块

 I-7012       模拟量输入模块

 I-7013       RTD输入模块

 I-7033       3通道RTD输入模块

  I-7016       应变仪输入模块

 I-7017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I-7018       8通道热电偶输入模块

 I-7021       单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

 I-7022       2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I-7024       4通道14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开关量 & 计数器模块

 I-7041       14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7042       13通道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块

 I-7043       16通非道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块

 I-7044       4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8通道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块

 I-7050       7通道开关量输入/8通道开关量输出模块

 I-7052       8通道全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7053       16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

 I-7060       4通道继电器输出/4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

 I-7063       3通道继电器输出/8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

&n

楼主:
I-8000嵌入式控制器

主控单元
 4槽 & 8槽 I/O嵌入式控制器

  嵌入式控制器

 I-8410         256k flash,128k SRAM

 Internet/Ethernet 嵌入式控制器

  I-8430         512k flash,256k SRAM 支持 10M ethernet

                  CAN bus 总线嵌入式控制器

  I-8420         512k,flash,512k SRAM, DeviceNet 主控单元

                  ISaGRAF 嵌入式控制器

  I-8417         ISaGRAF 512k flash,512k SRAM

 Modbus/TCP 嵌入式控制器

  I-8431-MTCP    4槽 Modbus/TCP 嵌入式控制器

 I/O 扩展单元

  I-87K4         I/O 扩展单元(87K I/O module only)

 SRAM

 S256/S512  :  256K/512K 电池支持的SRAM模块

  I/O 模块

  模拟量模块

 I-87013    RTD 输入模块

 I-87017    8通道隔离输入模块

 I-87018    8通道热电偶输入模块

 I-8017H    14位采样速率100K 8通道隔离输入模块

 I-87024    4通道14位隔离输出模块

 I-8024     4通道14位隔离输出模块

  开关量和计数器模块

 I-87051      开关量l I/O 模块

 I-87052      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7053      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7054      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7055      非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7057      隔离O.C. 输出模块

 I-87058      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7063      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 输出模块

 I-87064      8通道功率继电器输出模块

 I-87065      8通道SSR-AC输出模块

 I-87066      8通道SSR-DC输出模块

 I-87068      8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

 I-8037       16通道隔离漏极开路输出模块

 I-8040       32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

 I-8041       32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

 I-8042       16通道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051       16通道非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052       8通道隔离开关量差分输入模块

 I-8053       16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054       16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055       16通道非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056       16通道非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块

 I-8057       16通道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模块

 I-8058       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I-8060       6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

 I-8063       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I-8064       8通道功率继电器输出模块

 I-8065       8通道AC-SSR输出模块

 I-8066       8通道DC-SSR输出模块

 I-8068       8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

 I-8069       8通道Photo Mos继电器输出模块

 定时/计数模块

  I-87082      2 通道计数模块

 Multi-Serial 模块

 I-8112       2 路RS-232模块

 I-8114       4 路RS-232 模块

 I-8142       2 路RS-485/422模块

 其它

 I-8072       打印口及 XSocket 插座卡

 I-8073       多媒体卡模块

如要了解其他产品,欢迎来电!
0755-8376 3046/137 1436 1937
QQ:4750 95240

楼主:
数据采集卡

PCI 总线I/O板

 PCI连接板
 VXC-142/VXC-142
 2口非隔离RS-422/RS485/2口隔离RS-422/RS485多串口卡

 VXC-144 4口RS-422/RS-485多串口卡
 VXC-182i
 隔离的RS-422/RS485 和非隔离的RS-232 多串口卡

 PIO-CAN200-D/PIO-CAN200-T 2端隔离保护CAN通讯板

 PIO-CAN400-D/PIO-CAN400-T 4端隔离保护CAN通讯板

 PIO-CM100 卓越的智能CAN通讯卡

 FRB-200/100 隔离PCI总线FRNnet通讯卡
 PCI 总线存储卡

 PCI-M512 PCI 总线32位存储卡

 PCI总线多功能卡

 PCI-1800L/PCI-1800H
 330KS/s 12位高性能模拟量及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CI-1802L/PCI-1802H
 330KS/s 12位A/D卡

 PCI-1202L/PCI-1202H
 110KS/s 12位高性能模拟量及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CI-1002L/PCI-1002H
 110KS/s 12位A/D卡

 PCI-1602F
 200KS/s 16位高性能模拟量及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CI-1602
 100KS/s 16位高性能模拟量及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IO-821L/PIO-821H
 45KS/s 低/高增益12位,16输入通道, 1 D/A通道,开关量I/O板卡

 PCI总线A/D,D/A卡

 PIO-DA16
 14位16通道模拟量输出卡

 PIO-DA8
 14位8通道模拟量输出卡

 PIO-DA4
 14位4通道模拟量输出卡

 PISO-813
 32通道隔离模拟量单端输入卡

 PISO-DA2 隔离12位模拟量输出卡
 PCI总线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IO-D168
 PCI 总线168位OPTO-22 DIO卡
 PIO-D144
 PCI 总线144位OPTO-22 DIO卡

 PIO-D96
 PCI 总线96位OPTO-22 DIO 卡

 PIO-D64
 PCI总线64位具有计时/计数器的DIO卡

 PIO-D56
 PCI 总线56位DIO Board

 PIO-D48
 PCI总线48位OPTO-22 Compatible DIO Board

 PIO-D24
 PCI 总线24位OPTO-22 DIO Board

 PCI-TMC12A
 12 通道计时/计数器板

 PCI-P16R16
 16 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16 通道继电器输出板

 PCI-P8R8
 8 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8通道继电器输出

 PCI-P16C16
 16 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16 通道集电极开路输出板

 PCI-P16POR16
 16 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16通道PhotoMos继电器输出

 PISO-P8R8
 8通道隔离数字输入和8通道继电器输出板

 PISO-P8SSR8AC
 8通道隔离数字输入和8通道继电器输出板

 PISO-P8SSR8DC
 8通道隔离数字输入和8通道继电器输出板

 PISO-P32A32
 32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及32通道光电隔离OC门输出卡(源电流)

 PISO-P32C32
 32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及32通道光电隔离OC门输出卡(灌电流)

 PISO-A64
 64通道光电隔离OC门数字输出卡(源电流)

 PISO-C64
 64通道光电隔离OC门数字输出卡(灌电流)

 PISO-P64
 64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卡

 PISO-725
 8通道继电器输出和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卡

 PISO-730
 32通道TTL电平开关量 I/O ,16通道光电隔离开关量输入和16通道
 OC门开关量输出板 (灌电流)

 PISO-730A
 32通道TTL电平开关量 I/O ,16通道光电隔离开关量输入和16通道
 OC门开关量输出板 (源电流)

 ISA总线I/O卡

 ISA总线隔离数据采集板卡

 ISO-AD32H/ISO-AD32L
 200KS/s 12位;32通道隔离的模拟量输入卡

 ISO-DA8
 14位8通道隔离模拟量输出卡

 ISO-DA16
 14位16通道隔离模拟量输出卡

 ISO-LDH/ISO-LDL
 隔离应变信号输入卡

 ISO-813
 32通道隔离单端模拟量输入卡

 ISO-P32C32
 32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及32通道光电隔离OC门输出卡(源电流)

 ISO-P64
 64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卡

 ISO-C64
 64通道光电隔离OC门开关量输出卡

 ISO-730
 32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P8R8DIO
 8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8通道继电器输出卡

 P16R16DIO
 16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16通道继电器输出卡

 ISA总线多功能卡

 A-826PG
 100KS/s 16通道16位模拟量输入,2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及16通道开关量输入16通道开关量输出板

 A-823PGH/A-823PGL
 125KS/s 16通道12位模拟量输入,2通道单极性12位模拟量输出及
 16通道开关量输入/16通道开关量输出板

 A-822PGH/A-822PGL
 125KS/s 16通道12位模拟量输入,2通道单极性/双极性12位模拟量
 输出及16通道开关量输入/16通道开关量输出板

 A-821PGH/A-821PGL
 45KS/s 12位模拟量开关量输入/输出板

 A-8111
 30KS/s 12位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板

 A-812PG
 70KS/s 12位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板

 ISA总线数据采集板卡

 A-626
 6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板

 A-628
 8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板

 DIO-24
 24位OPTO-22 DIO 板

 DIO-48
 48位OPTO-22 DIO 板

 DIO-64/3
 32位开关量输入和32位开关量输出,3通道定时/计数器板

 DIO-64/6
 32位开关量输入和32位开关量输出,6通道定时/计数器板

 DIO-96
 96位OPTO-22 DIO 板

 DIO-144
 144位OPTO-22 DIO 板

 TMC-10
 10通道定时/计数器板

 端子板

 ADP-20
 转换2个20针电缆连接到机箱的插槽挡板

 ADP-37
 转换1个50针电缆到1个37针D型连接器到机箱的插槽挡板

 ADP-50
 转换1个50针电缆到机箱的插槽挡板

 DB-1825
 具有1路37针D型连接器用于PCI-1802的端子板

 DB-8025 具有两个20针扁平电缆接线的螺栓连接端子板
 DB-8125 具有一个37针D型电缆连接的螺栓连接端子板
 DB-8225 用由A-82X系列和 PCI-1800,具有1个37针D型连接的端
 子板
 DB-8325 具有1个37针D型连接的螺栓接线端子板
 DB-8425
  用于PISO-DA2具有1.5米D型连接头9针电缆的螺栓接线端子板

 DB-37
 直接连接37针端子板

 DB-16P
 16通道光电隔离开关量输入板

 DB-16R
 16通道继电器输出板

 DB-24R/DB-24RD
 24通道OPTO-22 兼容的继电器输出板

 DB-24PR/DB-24PRD
 24通道OPTO-22 兼容的有源继电器输出板

 DB-24P/DB-24PD
 24通道OPTO-22 兼容的光电隔离输入板

 DB-24POR
 24通道OPTO-22 兼容的Photo-Mos继电器输出板

 DB-24OD 24通道漏极开路输出板
 DB-16P8R
 16通道光电隔离数字输入及8通道 继电器输出板

 DB-24C
 24通道OPTO-22兼容集电极开路输出板

 DB-24SSR
 24通道OPTO-22 兼容固态继电器输出板

 DB-12SSR
 12通道OPTO-22 兼容固态继电器输出板

 DB-889D
 16通道模拟量多路复用板

 DN-PR4
 4通道DIN导轨功率继电器模块

 DN-SSR4
 4通道DIN导轨固态继电器模块

 DN-09-2 DIN导轨2个9针公头连接器I/O连接板
 DN-20/DN-20-381 DIN导轨2个20针连接器I/O连接板
 DN-25 DIN导轨25/9针D型连接器I/O连接板
 DN-37/DN-37-381 DIN导轨37针D型连接器I/O连接板
 DN-50/DN-50-381 DIN导轨50针连接器I/O连接板
 运动控制卡

 PISO-PS300
 PCI总线3轴脉冲伺服电机控制卡

 PISO-Encoder600
 PCI总线6轴编码输入接口卡

 PISO-Encoder300
 PCI总线3轴编码输入接口卡

 Encoder 300
 3轴编码输入接口卡

 STEP-200
 2轴高速步进电机控制板

 SERVO-300
 3轴高速伺服电机控制板

 DN-68
 用于PISO-Encoder300/600的编码器输入板

 DB-200
 用于Servo-300的编码器输入板

 DB-8R
 用于Servo 300和PISO-PS300的继电器输入板

 GPIB 卡

 PCI-488
 PCI 总线 IEEE-488 板

 PC-488
 ISA 总线 IEEE-488 板

 看门狗卡

 WDT-01
 智能看门狗定时器卡

 WDT-02
 智能看门狗定时器卡

 WDT-03
 智能看门狗定时器卡

 DB-3R 用于WDT-03的端子板

如要了解其他产品或者详细信息,欢迎来电!
0755-8376 3046/137 1436 1937
QQ:4750 95240

网友A(2007-07-11):
呵呵,借贵宝地我也留个身影

我是泓格华东区的代理,华东的朋友有用到的可以联系

021-22819082/13917603429
QQ:36626372

网友B(2007-12-06):
呵呵,两位,我们的数采模块和泓格的型号功能基本一样,客户反应性价比比泓格的好哦。

有意向了解的朋友于我们联系吧。010-62912636
QQ:251962898          ffyy204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