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等级问题

楼主(2007-06-08):
谁有发表过关于安全等级标准阐述的帖子?
如:IP 54:工业级防尘防水。

网友A:
IP等级不是安全等级.
是防护等级.IPxy,x是防尘等级,从0-6,y是防水等级0-8.google一下"IP防护等级"就有.
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一个数字)   防水保护等级( 第二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防护范围  第二个数字  防护范围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0  无防护     0  无防护
1  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1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  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2  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  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3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4  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  防护灰尘  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5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6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注:探测器的直径不应穿过柜体的孔  7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