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变频器开关电源小板

楼主(2007-06-08):
谁知道春日变频器开关电源小板上的一个贴片小三脚是什么器件?编号 T1,在UC3844的上部,谢谢大家!

网友A:
好象有几个系列。LZ问的是哪个?

楼主:
KVFC4110ER,还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2007-07-13):
手头没有现机

会不会是稳压管?根据外围电路推测一下,也就那几个元件。

网友B:
貌似PNP管

网友C:
二极管,给UC3844供电用的

网友D:
春日变频器绝对超低价位,问问看
ZBGT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