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07-06-08):
各位坛友前辈:
小弟在这儿请教一下:
我的伺服电机的伺服on了以后,怎么就自动转了起来呢!电机是安川西个马II的。通过CN1口连接,CN1-47接了+24VDC,CN1-40接其低电平端(手册说这样就是伺服ON了),电机就自己在那里慢慢的转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情!
谢谢!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速度?力拒?位置?除拉这两个接线,还连接啦什么参数修改啦吗?你在哪里?可以发邮件给我,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谢谢沈阳老宋:
位置控制!
还接了CN1-7      CN1-11
CN1-33,34,35!
CN1-47接+24VDC,
CN1-40、42、43、8、12接+24VDC低电平端
还有个CN1-25是定位结束,我不知其该接往何处!
我在合肥!
参数未做修改,都尊重出厂设定!

网友A:
你从谁家购买的安川伺服?他们为什么不给你提供起码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位置控制也会转?这到比较少见,确实已经设置为位置控制了吗?

楼主:
呵呵是我弄错了,位置控制是不会转的
我在面板设置的时候乱按一气!
真心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