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

楼主(2007-06-08):
公司办公楼的电压快到250V了,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网友A:
这是三相供电不平衡的结果,一般办公大楼都是三相四线供电的,每相的负载分配均匀就行,零线也不能太小.

网友B:
三相不平衡,可能是中性线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1:变压器零线开路
2:变压器上面的调压开关打在升压位置

网友D:
是不是高压太高了的原因?

网友E:
检查电房的电容柜补偿是否有问题?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一下,三相对地230V左右,看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