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祥化工厂仪表工理论考试题

楼主(2007-06-08):
天祥化工厂仪表工理论考试题

一、   填空题(每空0.5分 共17.5分)
1、 绝对误差等于 测量值 与 真 值 之差。
2、 一次测量的偶然误差没有规律,多次测量的结果服从统计规律,因此可以通过取测量值的 均方根误差   消弱偶然误差。
3、 现有精度为2.5级测量范围0~10Mpa的普通压力表,其刻度标尺合理分格数为40   。
4、   测量范围-25~100℃的下限值__-50__,上限值_100,量程__125________。
5、   管路的防冻,主要有 电拌热 和 蒸汽拌热 两种方法。
6、   在意外的情况下,金属控制柜金属部分带电,工作人员一旦接触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防止此类事故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是将金属部分可靠地与大地连接,这样的接地叫 保护接地     。
7、   在大功率的变压器、交流电机等大电流周围都有较强的交变磁场,如果仪表信号线从附近通过,信号会受到磁场的影响而产生 横向干扰
8、   在国际温标中同时使用 凯氏 C和 摄氏 ,其关系为 C=K-273。15         。
9、   测温元件安装时,固定方式有螺纹连接固定、法兰固定 两种方式。
10、   压力的法定计量单位为 帕斯卡   ,符合表示为Pa     。
11、   1 kgf/cm2= 9。81x104 Pa= 1 0000mmH2O
12、   绝对压力、表压、大气压的关系为
13、   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     ,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       。
14、   一般将液位   、料位   、界位     总称为物位。
15、   玻璃液位计是根据连通器 原理工作的
16、   翻板式液位计是利用浮子磁性 把液位的高低传递给翻板 而工作的。
17、   压力式液位计一般适于测量 开口容器 的液位,差压式液位计一般适于测量     的液位。
18、   为了解决导压管线被腐蚀、被堵塞的问题,可采用法兰变送器 ,这种变送器的 法兰     直接与容器上的法兰相接,在膜盒、毛细管和测量室所组成的密封系统充满 填充液     作为传压介质。
19、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其差压计量程由 介质密度 两取压点位置   决定。

二、   选择题 (每题1分,共15分)
1、伴热蒸汽压一般不超过( a   )MPa
A. 0.5   B. 1.0   C. 1.5   D.2.0
2、下列属膨胀式温度计的是( a )
a.   玻璃温度计b. 热电偶   c. 热电阻   d. 红外线温度计
3、温包式温度计属于(a )
A、膨胀式温度计B、热电阻式温度计C、压力式温度计D、热电偶温度计。
4、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c   )
A热阻效应B热磁效应C热电效应D热压效应
5. 绝对零点是( a )℃
A.   -273.16 B. -273.15 C、273.16 D、0
6、当温度取源部件与工艺管道呈倾斜安装时,取源部件应( b )介质流向插入。
A、顺着   B、逆者   C、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7、测温元件一般应插入管道( b )
A、5~10mm   B、越过管道中心5~10mm   C、100mm D、任意长
8、调校压力表用的标准表,其绝对误差应小于被校表绝对误差的(b   )
A、1/2     B、1/3   C、1/4   D、2/3
9、一测量管道蒸汽压力的压力表安装在管道下部5M处,其测量的压力值比管道内实际压力值( a)
A、   偏大 B、偏小 C、不变
10、浮球式液位计所测液位越高,则浮球所受浮力(c )
A、   越大 B、越小 C、不变 D、不一定
11、一台安装在敞口设备内最低液位下方的压力式液位变送器,为了测量准确,压力变送器必须采用( b)
A、   负迁移B、正迁移C、不迁移 D、X射线
12、直通单座阀的特点是( c )
A、   泄漏量大,不平衡力大B、泄漏量大,不平衡力小 C、泄漏量小,不平衡力小 D、泄漏量小,不平衡力大
13、阀门定位器一般由凸轮、量程、零位等组件构成,其中能改变阀门的行程特性的组件是( a )
A、   凸轮 B、量程组件 C、零位组件
14.公称通径用下列哪一个符号表示?( a   )
A.Dg     B.Mg     C.Pg     D.dg
15. 微机开机的顺序是( b   )。
A)先开主机,再开外设。 B)先开外设,再开主机。   C)先开键盘,再开机。

三、多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10分)
1、正确选择气动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式,应从( abc   )几方面考虑。
A、在事故状态下工艺系统和相关设备应处于安全条件 B、在事故状态下尽量减少原材料或动力的消耗,保证产品质量C、在事故状态下考虑介质的特性,如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
2、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以分为( abc     )。
A 绝对误差   B相对误差   C引用误差   D 系统误差
3、用一只标准压力表来标定A、B两块就得压力表,标准压力表的读数为1

网友A(2009-02-26):
很符合实际,值得学习了。

网友B(2009-04-03):
比较有用,适合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C(2009-05-23):
正好给员工考试用

网友D(2009-08-20):
很好,值得提倡和推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