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矢量变频器+旋转编码器+PG卡+永磁同步电机能否构成高精度闭环控制系统

楼主(2007-06-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多高的精度?或者说,你所说的“高精度闭环控制系统”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B:
与其用这样的配置,不如直接用伺服了。

楼主:
要求调速精度、重复精度在0.1%以内,我只要求对旋转速度精确控制,对位置没有要求,谢谢

楼主:
我想配0.75KW矢量变频器(台达V系列2100元/台)+旋转编码器(台达600线450元/个)+PG卡(台达250元)+0.75KW永磁同步电机(杭州立欣750元)合计3550元,伺服比它贵多了吧

楼主:
要求调速精度0.1%、重复精度在0.01%以内,我只要求对旋转速度精确控制,对位置没有要求,谢谢

网友B:
单就国产750W伺服而言,3550元,不算便宜,肯定拿的下来!

不过楼主所提的“调速精度0.1%、重复精度在0.01%以内”的“旋转速度精确控制”要求则未必是这类伺服胜任得了的!而且,本人以为,采用楼主所提方案恐怕也无法满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调速精度0.1%、重复精度在0.01%以内”需要以什么速度为参考线,额定?

楼主:
调速精度0.1%、重复精度在0.01%以内”以额定速度为参考线.

网友B:
个人以为,就伺服而言“调速精度”无所谓“重复精度”,关键在于速度采样方法和检测算法,因而“0.1%”,尚容易满足,而要追求“0.01%以内”就得用相对高端的产品了,不是廉价通用伺服能够满足的。

网友C:
0.01%以内 ,有些变频器是标称的数据是符合你的指标的,如siemens,abb,ab等高端的变频器,但实际是否能达到很难说,我用过abb的acs800 ,3.7kw,东元变频电机,600线编码器,空载,在线的误差好像是千分之几,没有达到标称值。
台达V系列你可以试一试,看是否能达到,估计是有问题。
象abb acs800 ,siemens 6se70 ,ab 等变频器的价格非常厉害,在低功率段光变频器的价格就超过一般的日系伺服一套的价格了。

还有,台达的变频器能控制同步电机吗,据我所知,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行的。

可以考虑伺服,用内给定(通讯),如果是外给定(模拟量)的话,adc dac 的精度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