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密控 编码器调试问题,急

楼主(2007-06-09):
我现在正在调试内密控编码器,ASS-1024G-24C编码器
其有10根信号线,直接连接西门子321-1BLOO-0AB0数字量输入模板
接入通电后旋转没有反应,
在输入信号线段串电阻,负端接24V-,通电旋转仍然没有反应.(串电阻只串了一根信号线实验)
求助,帮忙判断下什么情况,按正常的话旋转过程中模板的输入信号灯应该闪才对啊

网友A:
你电阻窜的多大的呀

楼主:
1200,
我判断可能是编码器是坏的,
有时侯真的很郁闷,调试中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B:
编码器输出的集性与PLC输入的集性是否一致.

楼主:
不一致,需把电阻一端接编码器的输出信号,
一端接24v+
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接还是不很懂

网友C:
把电阻一端接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一端接24v+。就是把集电极输出变成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