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伺服驱动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09):
有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型号为:MSDA083A1A,由于电源是3相220V的,做实验时,没有3相220V电源,现想用一个单相输入220V,3相输出220V的变频器作电源,在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能否行得通?

网友A:
应该报缺相故障。

楼主:
1、应该报缺相故障:不会报报警的;
  2、不可以:为什么?能否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B:
因为变频器多是驱动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的,而伺服输入一般被视为容性负载,所以不能这样用。
建议,买一台380~220的三相变压器。不怎么贵。

网友C:
凭我的经验来看,这是不可行的。
这可能出现三相电压不平衡,导致缺相问题。

网友D:
TO波恩:
      由于家用电源,没有380的电源,如果在变频器后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3*220/3*220行吗?不过我试过,在一接通变压器时,变频器变就报过压报警。
TO马达电机:
      为什么会电压不平衡,说来让我学习下。

网友B: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估计变压器的绕组电感和反电势未必能与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匹配。
    另,鉴于是“家用电源”,不知伺服功率有多大?电压适应范围如何?建议就单相输入,楼主不是说“缺相”“不会报报警”吗? 只要伺服不检测输入缺相,则对于AC到DC的的非受控整流而言,三相和单相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大不了浪费一对整流桥臂,整流平均电压低一点,只要负载功率不是太大,且伺服不报欠压,就先用着,应该没有更多危险。
   实在不放心,就先空载试试,或者事先咨询代理商。

网友D:
功率为750W,是空载运行的,另外驱动器原来是用通迅的方式进行速度控制,待到位置后才用外部脉冲控制,请问如何设定为直接外部脉冲控制呢?

网友D:
不知我是没有找到松下合适的技术支持还是怎么,我个人认为松下的售后服务很差,去年我找松下技术支持请教松下伺服技术时,松下电器叫我找松下电工技术服务,松下电工又推叫找松下电器服务,最后电器又叫找松下机电,松下机电又叫找松下代理商,松下代理商又称产品不是他们销售(驱动器是根设备回来),不能提供技术服务。请问如果真是这样,有多少还敢用松下产品。不知各位有无碰过这种经历?

网友B:
那楼主的电机从哪儿买的?他们不能服务吗?

“待到位置后才用外部脉冲控制”———如何知道到位了?控制脉冲频率也一样可以达到控制速度的目的。

网友E:
如果是做实验的话,完全直接接市电220V,另外一相不接,(在不考虑对整流桥堆的跗面影响下).而且不会影响精度.
至于楼主所说用变频器把单相220V转三相220V的方法,是什么理论?能否说一下大家讨论一下.
你是说是把变频器的WVW端子直接接到伺服的电源输入吗?如果这样肯定不行了.
打字困难,不行的理由------------

网友E:
楼主的实验结果是必然的,估计楼主实验前对变频器的工作原理了解不够!

网友E:
以前很少发表个人看法,现在有空了,发表一下意见,觉得挺有意思,不过小弟我是运动控制新手,见笑了!!!

网友D:
电机是跟设备回来的,不知设备厂家从那里采购的,设备已过保修期;开始是由通迅给定速度是因为速度量是要经过复杂的运算后直接将数值通过通迅口写入驱动器的,当以速度控制方式运行到终点控制信号位置时,马达才由外部脉冲输入,减速开始定位的。

网友D:
至于我用变频器作电源用的方法,我开始是想过行不通,但做实验试下也无防(无危险的情况下),例如今天有一个朋友又问我,用变频器来作电源,输出端的负载是仪表,问行不行,我想应该是不行,干忧大不说(多数工控朋友都知道),电压频率达不到50HZ,应该对仪表的寿命及精度有影响的。是吗?

网友D:
欢迎工控朋友加我的QQ,QQ号为450785768

网友F:
伺服750W以下接单相就可以用了,我就这么用过,不过如果经常要过载加减速比较容易报低压报警.

网友B:
“开始是由通迅给定速度是因为速度量是要经过复杂的运算后直接将数值通过通迅口写入驱动器的,当以速度控制方式运行到终点控制信号位置时”———这个阶段的速度要根据工况随时调整变化吗?

网友D:
是呀,要根据实际情况,一直改变着速度的。

网友D:
你是那里的,广州有松下代理,中山也有,不知你是那个地方的,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G(2009-09-29):
您好:上海广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和销售电抗器、高低压空心铁心串联电抗器、启动电抗器、限流电抗器、平波电抗器、三相交流电抗器;单相三相干式变压器、自耦变压器、整流变压器、中频变压器、油浸变压器等产品。
上海广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shguangnin.com
电话:021-51111727
手机:158 0089 9727
联系人:吴东林
QQ:1215543334
有需要的群友与我联系,谢谢
质量好,价格优惠

网友H:
先将1,2电源线接入两相220V,然后把第一脚的220V短接到第3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