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关于S7-300PLC 通讯电缆接线

楼主(2007-06-09):
用西门子SIMATIC PG Field 笔记本编程电脑与S7-300PLC MPI接口连接时,监视程序,或下载程序至PLC不成功,我怀疑是编程电缆坏了,怎样检查通讯电缆好坏,该通讯电缆接线情况是怎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没人公布300电缆的接线图呢

网友B:
那也不一定是电缆坏的。有可能是你的编程软件设置不对呢?也同样提示下载程序至PLC不成功!!!或者是你的电缆接口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