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数字量输入模板指示灯为何不亮

楼主(2007-06-09):
用NPN接近开关接在SM321数字量模板输入端时,接近开关有输出信号,可是SM321输入指示灯不工作,断开去PLC输入信号,有24V信号,接上PLC,信号降至7V左右,输入指示灯不工作

网友A:
检查PLC输入与NPN的接口电路。

网友B:
是不是你把NPN和PNP搞错了吧!!!!!

网友C:
应检查接近开关是否良好

网友D:
1、确认接近开关、模块本身没有问题(包括电源);
2、SM321有多种规格,包括DC24V输入和AC120V输入类型,确认该模块为DC24V输入类型;
3、SM321可以接受NPN或PNP信号(因为其输入回路有整流桥),但要求输入统一为NPN或PNP信号,不能同时接受PNP或NPN信号。
4、如果接近开关采用的直流电源和模块采用的直流电源不是同一个电源,那么它们之间不存在回路,无法动作。应当使接近开关和模块采用同一个电源,或者把这两个电源的直流伏电源端短接。
5、没有其他原因了。

网友B:
哈哈!还是楼上回复的详细!顶!!

网友E:
那么请老菜鸟师傅说一下,那个二线的接近开关,和三线的接近开关有什区别呢,还有上面说的输入统一为NPN 和PNP信号,是什么意思呀,具体举例说明好吗,谢谢了!

网友D:
二线的接近开关直接串入PLC输入回路;
三线的接近开关输出接到输入端,但电源回路与PLC输入回路采用同一个电源或存在等电位点。
输入统一为NPN 和PNP信号,就是共用PLC该COM输入端的接近开关必须是同类型的。

网友F:
老菜鸟分析得非常详细,
4、如果接近开关采用的直流电源和模块采用的直流电源不是同一个电源,那么它们之间不存在回路,无法动作。应当使接近开关和模块采用同一个电源,或者把这两个电源的直流伏电源端短接。这一条最有可能。

网友G:
要选用PNP的接近开关,否则不会工作,QQ:715273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