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 CPU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昨晚在生产过程中,PLC的 CPU突然停止运行,CPU的型号是412-2DP,面板上“INTF,EXTF,BUS1F,BUS2F,STOP”灯全亮了,并且CP模板也报故障,将CPU开关拨到STOP再拨到RUN无法启动,开关拨到MRES再拨到RUN也不行,后来将电源模板电停了再送上,然后启动CPU才开始运行,然后启动CP板,CP板才开始工作。可是部分从站工作不了,换了通讯模板和DP网插头也不行,最后将所有的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遍才恢复正常。
请问:这现象是不是CPU死机了,什么原因会造成它会死机,为什么会有部分从站的组态丢失,如何避免这种故障的发生?

网友A:
可以看看CPU的诊断信息里写些什么,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去判断故障出在哪里,希望你能将诊断信息给贴上来,大家帮你一块分析!

网友B:
DP 网,各摸块,机架等 接好屏蔽线。各模块要插牢。

网友C: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而且是冗余的,所有灯都闪烁,而且系统故障诊断信息无法查看,根本无法在线,也是将所有的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遍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