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地的数据保存是在E2PROM里面还是在超级电容里面呢?

楼主(2007-06-09):
(无正文)

网友A:
超级电容的任务只是提供Ram电力而已,断电数据保持保存在Ram中

楼主:
如果要保存到E2PROM里那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B:
不可以存入E2PROM

楼主:
既然不可以,那么要是有些数据必须要长久保存怎么办??

网友C:
如果要保存到E2PROM里那要怎么设置呢?
需要编程器

楼主:
需要编程器????????????????????????
-----------------------------------------------------------
不懂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存储卡?

网友D:
存储器数据完全可以存入EEPROM里,下述信息可作参考:

网友E:
如果你要保持的数据在14个字节以内,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不着编程,把要保持的数据的地址安排在MB0-MB13,字节、字、双字、浮点均可,在断电数据保持表(就是本楼主贴的表)中,把范围5的MB偏移量由14改为0,其它数字也可,则掉电自动存E2PROM。只有MB0-MB13有掉电自动存E2PROM功能。

楼主:
谢谢又学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