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转换

楼主(2007-06-09):
哪位朋友知道怎样将欧姆龙PLC SYSMAC C20的程序转换为CQM1H CPU51的应用程序,原PLC已坏无法修复,更换PLC但程序很难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对不起呀 帮补了你

网友B:
把C20原程序手工读出,然后将代号转换成新的即可。

网友C:
原PLC年纪太大,只有手工转换;
转换时请注意存储器的范围——例如I/O、一般存储器/掉电保持存储器等等。

楼主:
怎么样手工转换?
是用编程器吗?? 一步步读出来,再编写是吗??
我只有编程软件,没有手持式编程器?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请赐教
谢谢!!!

网友D:
将坏的PLC程序的符号对应新的PLC的符号重新写过,也就是说两种的内存分配范围不一样,将他们对应该过来。具体参照操作手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