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通用电机变频器与水泵电机专用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09):
水泵电机是否可以用通用电机变频器拖动,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通用型的比专用的要贵呢

网友A:
变频器分轻载和重载,风机水泵属于轻载型,电机可以通用,变频器也可以通用

网友B:
水泵型的好像直接可以用PID控制---压力传感器

网友C:
虽说我不知道,可专用的肯定比通用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