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系统主轴抖动

楼主(2007-06-09):
一台台湾永进v105加工中心换刀过程中,在最后一步刀臂归位过程中主轴会有15度左右的抖动,导致卡刀,以前卡刀时没有发现主轴抖动现象,对主轴定位角度、换刀位置、刀库和主轴中心矩等都重新调整过,单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空刀更换过程中发现主轴有抖动现象,现怀疑为卡刀主要原因。希望了解此系统的提供主轴定位增益调整参数,及调整方法。

楼主:
怎么没有人处理过这个故障么

网友A:
看下是否是打刀缸的问题,按理说,主轴在定位后,主轴是被励磁的,不可能出现摆动的,不知你会不会看PMC,看下主轴定向的信号是否在换刀过程中有异常.这是个小问题,你可以手动换刀试下,如果手动换完后,没摆动相像的话,就是参数和PMC的问题了.

网友A:
关于0IC主轴定位调试说明
现在现场机台多采用外部连接近接开关做主轴定位,确保换刀动作的顺利完成,现对该部分线路、参数和调试注意事项做以下说明。
一. 线路连接

Sensor 0IC
棕色(+24V) 11
蓝色(0V) 16
黑色 (OUT) 15
JY3A引脚号
二. 相关参数
3705#1=0  SOR信号使用于主轴定位
3706#5=0  主轴定位时的电压为正电压
3732      主轴定位或换档时主轴的转速
P4001#2=1  设定POSITION CODER讯号
P4003#3#2(DIRCT2,DIRCT1)  设定定位时主轴旋转方向
P4004#2=1 使用马达内的BUILT-IN SENSOR作检出,且SENSOR来产生一回转信号
P4004#3(RFTYPE) 指定SENSOR讯号检出边缘是上升沿或下降沿,采用上升沿触发。
4006#1=1  齿比精度为1/1000.
4009#3    使用近接开关做主轴定位
4010#2#1#0  马达检出器种类(JYA2),000为MI,001为MZI/BZI/CZI
4011#2#1#0  马达检出器的齿数(JYA2),010为256
4013#0    位置检测器一回转信号检出指定边缘
4015#0    主轴定位机能有效
4017#7=0  主轴停止时是否使用捷径机能
4038      主轴定位速度约50到100RPM左右
4042-4043=10 定位时速度回路比例增益
4050-4051=10 定位时积分回路的增益
4060-4063=1000 定位时位置回路的增益
4064=100 定位时马达停止时位置回路增益改变的倍率
4075=10  定位宽度1PULSE=360/4096
4076=33  定位时马达最高速度限制值
4077     定位时位置偏移量
4084=30  定位马达的电压值
3741     设定主轴各档的最高转速
4020     设定主轴马达最高转速
4056-4059 齿数比
4171-4174主轴侧和位置侧的比
三. 调试说明:
1.近接开关感测头距感应块约1-2MM.
          2.近接开关的三根引线不能接错,否则会烧毁开关,特别注意。
          3.主轴定位时近接开关有信号感应输出但主轴不定位,检测JY3A引脚的与感应开关的引线是否一一对应,其次再核对上边的主轴参数。
          4.主轴每次定位不一致,核对参数4020/3741=4056/1000=4171/4172的比值是否一致
          5.主轴定位速度一般在50到200RPM之间,速度太快将导致不能定位。

网友A:
空白部分是主轴定向的近接开关的接线方法,因该是图片的,但这只有VIP才能传图,无奈!调试之前,切记把所有参数用PC卡备份,以备有后悔药吃.

网友A:
40945891,数控QQ群,有关FANUC,MELDAS,的参数和PLC都可以问我

网友B(2009-02-12):
伟丽 v30i 加工中心 ,主轴定向时抖动,拆开主轴电机编码器,把传感器移近些,就好了 cncw252@21cn.com

网友C:
主轴定向编码器是否正常

网友D:
堪称经典呀呵呵,学习了,楼主挺厉害

网友E:
正好这问题前段时间在我们公司也出现过,主轴没有异常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换个主轴试一下

我们自己换了另外一个主轴后就一切正常了主轴就不摆了

网友F:
在三菱的上面经常会碰到,不过一般解决不了。同一批的主轴电机也会有相同的问题。不过把主轴电机增益调小一点会有效果。

网友C:
fanuc 0/0i-M系统的永进加工中心,有个特别之处----为安全计,在Z轴附近设有一个行程开关,当换刀时,Z轴坐标位置在第二参考点处,此时要挡块恰好碰到此行程开关,PMC对应输入点为“1”(输入点地址记不清处了,楼主自己对照电气图查找吧),换刀过程中保持为“1”。如果设备用久,开关不可靠或配重链条拉长,都会导致此行程开关似接非接通,或者先通后断(比如由于换刀震动),在此PMC输入点不为“1”时,梯形图逻辑会自动采取保护性动作,看似误动作了。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

网友G(2009-05-11):
在最后一步刀臂归位过程中主轴会有15度左右的抖动主要原因应该是刀库的换刀位置有偏差,导致定位点跑失,用调刀制具重新校验刀库的换刀位置。主轴定向时抖动是因为增益过大,不影响换刀,过小反尔会将定位点跑失

网友H(2013-04-19):
各位、请先把主轴电机的类型先搞清楚:是α系列,还是αi或βi系列的?因为两者的参数设置不太一样的。3楼提供的是α系列的参数设置方法,没有给出αi或βi系列的参数设置方法,有待完善

网友I(2013-05-21):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你可以试试把参数#4075=20,参数#4060-4063改小,

网友J:
我觉得你应该空刀时换换刀,观察一下主轴的状态,看是不是抖动,如果也是抖得话可以尝试调整一下主轴参数,不清楚你这个是接近开关定位 还是编码器定位

楼主(2013-10-14):
估计是主轴参数问题,在M19定位后主轴也有轻微的抖动但角度不大,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K(2013-12-04):
如果是最后一步主轴抖动不一定是故障啊,比如系统控制在换刀过程中主轴始终为定位状态,当换刀动作完成后主轴将恢复自由状态,或许机床梯图设计时就是这样,也就是主轴定位状态解除时间设定的有些提前,应该在机械手完全归位后在释放主轴定状态。,就是说在刀库机械手把道具装入主轴后,主轴加紧后就释放了主轴定位状态,在机械手返回归位时由于机械手和主轴上的道具的摩擦产生了使主轴动了。也有可能是主轴定位增益小了,定位刚度不够。

网友L(2014-08-29):
你在说明书上可以找到设置更改的方法。

哎呦,不错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