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7-06-09):
请问高手:intouch 历史趋势显示为黑底,没有任何曲线是什么原因?记录定义正确。谢谢

网友A:
是否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出现的情况? 如果是,则可拷贝备用机的历史文件代替即可 。

楼主:
始终连不上真实变量:其实是不知道记录变量和I/O型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必须在脚本中给每一个记录变量赋值(等于需要监视的IO变量)?,

楼主:
已经解决!变量不得在“SYSTEM”组中,否则!!!???

网友B(2011-02-14):
具体怎么做啊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