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模块接入变送器后24V电压降了多少算合格

楼主(2007-06-09):
和利时公司的部分模块在接入横河变送器后,变送器端只有17-22V的电压,虽然这对变送器的计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很多变送器都不能和BT200手操器通讯,而对于老的矢量变送器就根本带不动,不知道别的DCS厂家也存在类似的事情?

网友A:
    兄弟,不会吧。你的EJA变送器是什么协议的?Hart还Brain协议?BT200手操器只能跟Brain协议的EJA通讯。Hart协议的只能用横河的另外手操器修改。我用BT200手操器对EJA变送器都好几年了。DCS也是和利时的,没出现你那种情况。跟电压降没什么关系,还有,你用的安全栅是那种安全栅?对于你说的老的矢量变送器,用BT200是修改不了,这是小日本人的东西。

楼主:
是BRAIN协议啊,后来模块换掉了,和利时公司派人来的,新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我说的矢量变送器是指,在接入模块状态根本就得不到工作电压了.

楼主(2007-10-06):
其实和干扰也有关系

网友B(2008-11-17):
中年人说的很对,用手操器BT200调整EJA变送器有两种协议,一种是Hart一种是Brain协议,调整Hart协议BT200得用Hart协议的,调整Brain协议BT200得用Brain的,必须得一一对应,我在电厂工作,这是我常接触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