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变送器使用说明

楼主(2007-06-09):
传感器变送器使用说明
一    工作原理
    1   传感器
       根据电桥工作原理,将粘贴(扩散)在应变梁上的四个精密敏感电阻形成的桥路,如图(一)所示,虚线内部为传感器整体,内部连线已接好.当弹性应变梁受外力时,桥路电阻发生变化,电桥失去平衡,从输出端获得一个与外力成正比的电压信号.
    2  变送器
        将传感器配一相应的模拟调节电路,如图(二)所示,虚线内部为变送器整体,内部连线已接好,电路内部稳压,补偿,4-20mA,0-10mA,0-5V,0-10KHZ运距离传输,直接与控制设备接口或计算机连网.
二   使用说明
    1  安装
        将传感器或变送器安装在被测系统中,安装(荷重、拉压)时应使受力方向通过传感器或变送器中心线,以防实测中产生测向力,影响测量精度,压力传感器或变送器接口固紧力不宜过紧,密封即可。
 2接线
  A 传感器接线
    红线电源+绿线电源-黄线输出+白线输出-
  B 变送器接线
    二线制
    红线电源+绿线电源-
    三线制
    红线电源+绿线电源-黄线信号输出
 3 说明
 按上述说明正确安装接线后,预热10分钟调整零电位器使信号输出为零,加载即可对载荷力进行测量、数显、记录、打印。
三  注意事项
1、传感器输出端有公共地线时,供桥电压分离使用,严禁多只传感器公用一个电源
2、传感器、变送器应定期进行静态标定,以保证使用精确度。
3、避免与较高的非工作热辐射接触。
4、传感器或变送器不得随意拧开外壳或扭动固紧螺钉。
5、变送器增益(G)调整孔,在无标定设备监视下不得旋动。
6、最大载荷不应超过满量程150%。
四  原理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