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600型光栅表使用说明

楼主(2007-06-09):
SF-600型光栅表使用说明
产品说明
SF-600型光栅表是一个六位显示的位置、控制、显示模块。可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
    六位数码显示
    两路输出、指示
    工作电压: 220V AC
    输出12V DC、5V DC
    正交输入信号/单向输入可选
    信号形式NPN、PNP可选
    信号最大输入频率:35K
    当前计数值、设定值掉电不丢失
    可设定倍率,确定输入脉冲与显示值之间的比例关系。
注意安全
    在供电状态中不要接触接线端子,否则可能会发生触电。
    不要随意拆卸和改动本产品。如果确实需要请联系我们,否则会引起触电和火灾。
    本产品不能在户外使用,否则会缩短本产品的使用寿命或发生触电事故。
    当电源输入端或信号输入端接线时,螺丝拧到端子上的力矩0.74N.m—0.90N.m否则可能会发生损坏或连接端子起火。
    请遵守额定的规定,否则会缩短本产品的寿命或发生火灾
    清洁本产品时,不要使用水或油性清洁剂,否则会发生触电或火灾,也将损坏本产品。
    在这个单元中不能有流尘或沉淀物,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或机械故障。
参数说明
本产品共有13个设置参数,其含义分别为:
Pn000:小数点的位置。可以根据计算单位的不同改变小数点的位置。默认在最低位。
Pn001:计数倍率。是确定输入脉冲与显示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范围:0.000~999.999;默认值都为0.001。
Pn002:上限值。是使上继电器(OUT1)吸合的计数值。默认值为1。
Pn003:下限值。是使下继电器(OUT2)吸合的计数值。默认值为0。
Pn004: 计数方向。是设置旋转轴转向与数显器增减的关系。默认值为0。0表示正方向计数,1表示反方向计数。当出现旋转(运动)方向与计数方向不一致时,可通过调整该参数使其一致。
Pn005:初始值。是控制体初始的位置。默认值为0。
Pn006:参数保护密码。该参数非零时,参数受到保护,必须输入与该参数一致的密码才能进入参数页,进行参数的修改。默认值为0。
全零为无保护状态。非零为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