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各种“癌症”处理询问

楼主(2007-06-09):
    最近有件烦心事,请教各位高手!
前段时间我安装185KW的变频带风机,输出是6根150平方的铝芯线(每相两根),变频到风机的距离有60米.安装了输出电抗器.启动变频马上跳输出短路,起先我以为是电机有问题,我把电机端的6根线全部分开腾空,启动还是跳输出短路,然后我把线仔细的检查一边,线没问题.最后我就只用3根150平方的铝芯线把风机带起来很正常.但只能暂时工作,在不换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此问题?

楼主:
无人能解吗?????????????

网友A:
缩短变频器和马达的距离,能问下你用的什么变频器吗?

网友B:
是铠装电缆吗?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请问电动机振动怎么解决啊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D:
换变频器

网友E:
是由于线路电容引起的变频输出短路.想办法解决线路间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F:
把你的调制频率降一点试试!

楼主:
liya
你说的很对,但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缩短变频器和马达的距离或换线是用户不能接受的,像这种情况换变频器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的办法.主要是能解决线路电容的问题.望各位高手能提宝贵意见.

楼主:
逆风
电机振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输出不平衡,缺相.或是电机的中心轴偏离,还有变频与电机在低频工作时的共振频率等等:

网友G:
可能的有点干扰!这样试一试:输入直流母线加电抗器,输出加磁环或者加铜管屏蔽!

网友G:
更正一下,是加钢管!

楼主:
直流母线已经装好电抗器,输出加钢管也不实际,磁环试过无效

网友H:
你用的是6根单芯铝线吧?建议你用胶合多芯电缆,有屏蔽层的那种,然后屏蔽两头接地。建议一头接变频外壳一头接电机外壳。然后接地。希望能对你有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以解决,希望大家多多探讨类似问题!

网友I: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告诉我们吗

网友J: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K:
拆掉电机接线盒中的3块短接片,将电机的3个绕组的头尾用你的6根电缆分别接出..6根电缆在电柜端并成三角接法..应该可以你的解决问题.同时每根电缆承担1/1.732倍的电机运行电流..避免了并联分流
不均..

网友L:
解决方法怎么不共享啊?

网友M:
   是啊,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N:
再不说,我们大家以后就不要理他.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解决的方法我也没想到,最后我还是换线把问题处理了.
不过平和说的办法很好,要早回复我说不定就不用这么麻烦换线了.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望大家有好的案例说出来一起分享!!!!!!!!!!

楼主: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1.1现象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1.2 实例
    (1) 一台LG-IS3-4 3.7kW变频器一启动就跳“OC”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 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 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2) 一台BELTRO-VERT 2.2kW变频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分析与维修首先检查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
二、 过压(OU)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1) 实例
    一台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在停机时跳“OU”。
     分析与维修在修这台机器之前,首先要搞清楚“OU”报警的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变频器在减速时,电动机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加快,转子的电动势和电流 增大,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回馈的能量通过逆变环节中与大功率开关管并联的二极管流向直流环节,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所致,所以我们应该着重检查制动回路, 测量放电电阻没有问题,在测量制动管(ET191)时发现已击穿,更换后上电运行,且快速停车都没有问题。
三、欠压(Uu)
    欠压 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 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 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3.1 举例
    (1) 一台CT 18.5kW变频器上电跳“Uu”。
分析与维修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 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 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掉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管稳 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管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2) 一台DANFOSS VLT5004变频器 ,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 析与维修这台变频器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上电时没 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 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四、过热(OH)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举例
    一台ABB ACS500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五、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5.1举例
    一台富士 G9S 11KW变频器,输出电压相差100V左右。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测量6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正常。
六、过载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 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七、开关电源损坏
     这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丹佛斯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 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 了。
八、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 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 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 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 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九、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十、限流运行
     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变频器提示电流极限。对于一般的变频器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 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丹佛斯变频器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 制电机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有问题。
    以上的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多多发表类似问题共同学习!

网友J:
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电机转矩过小引起负载短路什么意思呀,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呀。没听说过,请打个比喻

楼主: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负载短路时的启动电流是最大的,电机堵死电流也会上升很快,模块损坏就不用说了,可能都无法启动.电机转矩小,负载大,过流的可能性也就大了.

网友O:
请问:
模块
7MBr10sa120_10a1200vc[japn]
什么地方有售约多少钱,2·2KW
我要十只。

网友P: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大家的水平呀

楼主:
有志者事尽成!!

楼主:
几天没来还是老样!
大家挺顺利的

网友Q:
真让我学了不少哟!!谢谢

楼主(2007-07-11):
还是老样.
支持一下!

网友R:
不错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搞变频器了 ,这样的帖子看起来还是那么亲切。遇到问题冷静下来,从原理来分析。就会豁然开朗。
多谢HYQ 给我们举了 那么多的例子,虽然有些看的很模糊呵呵

网友S:
   你说的和线没有关系,和线路容抗更没有关系,也许是偶然,变频器有问题,我刚做了同样功率的变频,距离是120M,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T:
您好!
请问模块PM400DVA060和PM400DVA060-4有区别吗?

网友U:
变频器出线端增加电抗器

网友V:
请教三菱F540-37KW.电源板上 OI18. D11-D16 型号分别是多少???

网友W:
还是线的原因,连根线并连相当于输出线的距离翻了一番,而且由于相间电容的影响导致变频器报输出短路。这比单纯的输出线过长对变频器影响更大。

网友W:
抱歉!两根线写成了连根线。这种现象只有换线。

楼主:
我个人认为楼上的和平说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类似问题;
最近没机会碰到类似问题,不知有哪位老师试过能否成功.
请告之!谢谢!

网友X:
下面引用由平和在 2007-6-11 19:04:00 发表的内容:

拆掉电机接线盒中的3块短接片,将电机的3个绕组的头尾用你的6根电缆分别接出..6根电缆在电柜端并成三…
--------------------------------------------------------------------------------------------
中的:6根电缆在电柜端并成三角接法..
是不是说,控制柜那边不用改呀!按以前的接法呀1

网友Y:
电抗器之间相互干扰引起的

网友Z(2007-09-05):
你们说的太好了。见识大长啊。有点相见恨晚啊。

网友AA:
我是新学者,大家有没安川驱动器方面的维修经验.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AB:
呵呵有学了些新知识

楼主:
好久没来了,大家好吗?中秋节快到了,特来向大家提前道声:中秋快乐,工作顺心,多多发财!呵,最近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呵,我司现业务发展势头蛮不错,急需各路英雄人才的加盟,在此我也顺便将我司的部分招聘信息发布如下。
如你能“对号入座”的,请你抓紧与我司工作人员联系,不可错过自我提升的“赢”机会!
● 公司名称:中外合资温州紫日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三条桥工业区(精益中学东侧)
网    址:www.chziri.com
联系方式:1、E-mail: liangla105@yahoo.com.cn
2、登录我司网站www.chziri.com进行应聘人员登记
3、直接电话联系:13819741280   0577-27871157
招聘信息:
1、岗位名称:售后服务管理   2名
   岗位要求:男,27-40周岁,中专及以上学历,2年同类电子产品的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的客服意识、管理能力、沟通能力,能使用CAD软件进行一二次线路图设计,能熟练操作一般办公软件,懂电子电路的可优先考虑。
岗位职责:售后服务管理及工作调配、售后服务流程执行及完善、出差(现场服务)、维修(修理变频器)、成套的安装与调试等。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2、岗位名称:售后服务人员     若干名
岗位要求:男,22-35周岁,中专学历,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懂一二次线路,会看线路图,熟悉电子电路优先,优秀应届毕业生亦可。
岗位职责:出差(现场服务)、维修(修理变频器)、成套的安装与调试等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3、岗位名称:产品结构工艺员     1名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24-30周岁,大专学历,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器等相关专业毕业,至少2年工作经验,熟悉CAD、Solidworks、U/G等软件,品德端正,做事认真。
岗位职责:产品结构设计、编制工艺文件。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4、岗位名称:区域拓展营销员(全国)     若干名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20-35周岁,高中学历,1年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学习等能力,能吃苦耐劳。
主要岗位职责:1、负责区域内市场开发,建立代理商、经销商;2、负责区域内市场建设资料搜集、突发事件处理。
工作地:面谈,视个人能力定。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5、岗位名称:品质部经理   1名
   岗位要求:27-40周岁,大专以上学历,多年电子线路板焊接、电子产品装配的品质管理和生产管理工作经验,熟悉ISO9000管理体系、5S管理,熟悉现场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6、岗位名称:生产部经理   1名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27-40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多年同类电子产品的生产管理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生产管理能力,熟悉ISO9000管理体系、5S管理,擅长现场管理、生产流程管理,严谨踏实,诚实敬业,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7、岗位名称:驻外业务员(全国)  若干名
岗位要求:男女不限,20-35周岁,高中学历,1年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学习等能力,能吃苦耐劳。
主要岗位职责:1、负责区域内市场开发,建立代理商、经销商;2、负责区域内市场建设资料搜集、突发事件处理。
工作地:面谈,视个人能力定。
(注:1、本公司量才而用,为录取者提供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2、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整洁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科学管理+健全的福利机制+和谐的工作氛围
+良好的发展平台+……

网友AC(2008-01-16):
想办法解决线路间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AD:
建议各位同行,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绝对不能用铝线,一定要用多股铜芯电缆,否则就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我已经遇到多次,最后都是换线后解决

网友AE(2008-03-13):
富士变频器一上电就引起短路样,直流熔断器断了,没有查到短路源,有见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吗,请指教

网友AF(2008-04-12):
我有一台三肯SAMCO---VM05----4KW的变频器,老是显示OH,风扇换了还是老样,请教一下那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没有,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G:
除了线间电容,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AH(2008-05-26):
把电机的接法改成三角形的,另外在适当调高转矩。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AH:
对:omoron 关于

我有一台三肯SAMCO---VM05----4KW的变频器,老是显示OH,风扇换了还是老样,请教一下那位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没有,是那里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可能是散热片上的温度传感器坏了吧,短接掉试试

网友AI:
          我修过一些杂牌变频器,经常遇到,保护,或面板显示混乱,大多是小电容引起的,建议同行遇到时直接更换。

网友AJ:
请教台达变频器VFD-L         230V       如何设置参数能够锁定20HZ运行

网友AK:
把上限频率和最大频率设成20HZ不行吗?

网友AL:
呵呵线路电容引起短路,以前从没有听说过

网友AM:
60M电缆的电容量有多少?

网友AN:
我有一普传变频器pi2000     93kw,风机用,用面板控制,在接不接电机时都有自动掉电的情况发生,无任何报警,导致不能使用,请教高手,是何原因?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O(2008-07-12):
请问康沃7.5KW变频器在正常工作中出现E02及E05报警是什么原因,后来又恢复正常。

网友AP:
平和说的对,另外两两相绞再连通.

网友AQ:
1:请鉴定IGBT的绝缘

2:请检查电机的热态绝缘

网友AR:
拜求助XGQ100F洗衣机7.5千瓦变频电机空裁能起动,带上轻负裁震动起动不了。。变频器是新的VDS-3TO110G。电机也是刚修好回来的

网友AS(2008-08-23):
您好:我于2005年购买了五台阿尔罚2000变频器(4千瓦)今年5月份有一台变频器显示屏无显示,去北京中关村修理回来后接电试车,显示屏一切正常,开车变频器模块短路,请问是怎么回事,问题在哪?

网友AS:
您好: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维修有些电子元件不认识,请教高手BFC40是晶闸管吗?光藕A3120电子元件在天津地区哪里能买到,价格是多少钱。

网友AT:
我厂有一台森兰变频器315KW,运行期间经常会跳闸,故障显示以FL为主,跳闸时间也没有规律有是十天,有是两三个月.电机,开关及线路都作了认真的检查均正常.与森兰公司联系了,但是也没有很好的说法.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U:
你厂用的是BT的,还是SB的

网友AV(2008-10-11):
已经解决

网友AV:
后台删帖

网友AW:
我厂有一台艾瑞克变频器老是升速不稳定

请问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X:
大家好,像大家讨教拉!

我这基本上全是三菱F-740,不知是怎么回事,基本上是过几天就有一台报OL

结果一检测就是烧模块,或者就是互感器坏,真搞不懂是怎么拉/

请高手赐教拉

?

网友AY:
新手新手~大家多多指教啊~~基本80%看不懂..............

网友AZ:
台湾三川SA变频运行输出电压高(600多伏,47指针表量的),且带不动负载,马上报OC或OCU,请指教!

另台达vfd-b通电即显示频闪!故障点在哪?

网友BA:
????www.helitong.com/intro.asp?大家好??

网友BA:
http://www.helitong.com/intro.asp

网友BB:
楼主:给份图纸好吗?给份电路原理图好吗?

我的EMAIL:weichuntong1013@126.com
变频器,或欧陆的都可以!有酬谢。。。。。

网友BC(2008-11-11):
我们公司变频器有一台11KW的不带电机上交流电的时候一切正常,一带电机开关电源变压器就很响,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D:
ACS800变频器110KW运行一段时间报负载短路跳停,检查电机、电缆绝缘、接地良好,空载运行输出良好,请问各路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BE:
用的是ABB ACS600变频器,变频器的功率为160KW,电机的功率是200KW,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不出现过流故障,有时在运行过程中电流还没有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报“OVERCURRENT"鼓掌,电机跳闸。再重新启动,就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F:
在不换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此问题?

1、将六根导线不要混乱敷设,而要按三相分开敷设,走向平行不要缠绕;

2、这样做,就是模仿单根输电的方式;

网友BG:
ABB ACS600 37KW变频器,拖动7.5KW电机可空载启动,带45KW电机空载一启动即"OVERCURRENT"报警,请教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H:
台达B系列3.7KW.运行有时跳对地保护.应该是互感器问题吧?请问M型的互感器能带换吗

网友BI(2008-12-21):
电机用星型接法,用3跟线就OK 最好是用95平方的铜芯线 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BJ:
怎么这么多的垃圾广告啊真时垃圾

网友BK:
太好了,向你们学习,提高提高

网友BL:
        真是处处张知识呀

网友BM:
大家来参与!

网友BN:
摇表查电机,断开变频器电机连线,看起动后有没有短路。

网友BO: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成员。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ABB的ACS800得电源有要求吗?我厂新上一台120KW的变频器,对两个电压相等的三峡电源一个工作正常,另一路电源一工作。就报中间直流电压低而跳车,不输出时。中间直流电压正常。这个电源对其他ABB变频器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M:
变频器有故障,跟电源无关。

网友BP(2009-01-24):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700型100KW上电报警代码EUVT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BQ:
变频器上端可否装漏保。

网友BQ: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控制潜水泵,漏电开关总跳开,而水泵良好

网友BR:
引用 网友C:
关于请问电动机振动怎么解决啊那位高手指点

电动机震动肯定是动平衡有问题。排除所有造成震动的可能,比如轴承、散热风扇等等。

网友BR:
引用 网友BQ:
关于我的意思是变频器控制潜水泵,漏电开关总跳开,而水泵良好

变频器进线端可以装漏电开关,这样仍然可以检测你的水泵有没有问题。因为变频器本身就具有漏电检测功能。

网友BQ(2009-02-23):
但是现在变频器没反应,而漏保总是跳开。

网友BQ:
变频器控制潜水泵,漏电开关总跳开,而水泵绝缘良好

每次都是在11赫兹左右时,漏保跳开。但是控制另外一台水泵时一且正常。

网友BS:
我公司(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变频器的厂家.现面向全国各地诚招三晶变频器代理商及经销商.如有意向,欢迎前来洽谈

全国统一免费服务热线:400-678-6091 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sajbp.net  Email: sajbp@126.com  客服QQ:583095611

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BT:
电机振动的原因有很多,注意变频与电机在低频工作时的共振频率等等

网友BU: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
解决的方法我也没想到,最后我还是换线把问题处理了.
不过平和说的办法很好,要早回复我说不定就不用这么麻烦换线了.
再次谢谢大家!

这个帖子以前就看到过,没有发表意见,最近因为解决变频器再带变频器负载问题,有了一些接触,再来看这个帖子,就有了想法:

1、是不是电容问题?185KW功率,工作电流达到一两百安培,要靠电容短路,这个电容是多大?容抗估计就是2欧姆左右。假设频率是3KHz,容量要有26微法!60米的导线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分布电容的!

[结论]:不是由于线路电容引起的变频输出短路!

2、东方在帮助朋友解决问题时,导线长达100米,并未引起短路报警。

3、.请注意楼主“安装了输出电抗器”。东方曾让朋友在电抗器后加过26微法甚至更大的电容器,并未引起短路报警!

      XW:你不是说26微法就会报警吗?

     东方:那是指没有电抗器的情况,有了电抗器就没有这么大的电流了。

     XW:那是什么原因呢?

    东方:问题可能还是出在电线上,但不是电容,而是接线相互短路!

     XW:就这么简单?

     东方:是啊!我有一定的依据。

4、请注意楼主用一组线就能正常工作,这时当然不会短路。

5、请注意后来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换了线。

6、请注意楼主的一段话:“不过平和说的办法很好,要早回复我说不定就不用这么麻烦换线了. ”平和说的办法就是把6根线分开,分别接电动机的三个线圈,当然不可能短路,所以是“很好!”但是,如果说真象楼主开头说的那样:“我把电机端的6根线全部分开腾空,启动还是跳输出短路”,怎么可能“分别接电动机的三个线圈”楼主倒相信不会短路了?

[结论]:楼主实验时,只是把电机的三根线拆下来,并没有完全分开!而两两相并的线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不是接在同一相!

本文纯属虚构,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BV:
学习啊以前还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W:
真的见识不少啊

网友BW:
请叫高手

我们有一台ACS800型变频器有2个问题需请叫大家:(1)、经常显示中间直流电压过高,(2)显示屏上显示的电流和温度是实际检测值的2倍,并且还时不时跳闸。

网友BX:
关于变频器优化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BY(2009-05-10):
对:hexie12345 关于

请叫高手

我们有一台ACS800型变频器有2个问题需请叫大家:(1)、经常显示中间直流电压过高,(2)显示屏上显示的电流和温度是实际检测值的2倍,并且还时不时跳闸。

内容的回复:ni看下主板载的软件版本是不是载错了,错了的话重新载个对的,可以叫ABB公司发个正切的系统软件

网友BZ:
我们也有一台ACS800型变频器换了一块主板之后老是报中间直流电压过高(22KW变频器),但是带小电机(370W电机空载)就正常,直流电压也正常,请问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网友CA:
请教各位老师一下:我有一台绕线机装了变频器一后,变频器老是炸整流桥,以后在变频器进线上装了电抗器,变频器还是炸整流桥。电源电压是410伏,前后炸了十几台变频器,请问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CB:
天正变频器TVFG9-4075采用面板电位器调速,调到固定转速后,转速会突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C(2009-06-24):
我这里有一台爱默生TD2100-22KW的变频器,带一潜水泵工作已经有4年了。最近变频启动到7至9赫兹时就报E010故障,断开负载依然如此。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CD:
变频器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CE:
有段时间没有看变频器了

顶~~~~~~~~~~~~~

网友CF(2009-08-23):
我有一台5.5KW的东元变频器一体化模块坏了,后来我又重新装了一台刚修好的,同一型号的变频器,用了大约有20个小时,又出现同样的毛病,检查电机和电路,都没有毛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那位师付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G:
请教富士变频器P11S-75KW模拟端子11--13间电压始终很低(只有3V)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H(2009-11-25):
三菱F700 变频器IC L01A有程序吗,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H:
求助!!!一台三菱F700 11KW通电跳EUVT故障,电压正常,就是想问一各位大侠,这款机的电压检测取哪里的,

网友CI:
电机的机振现象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机械共振,一种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变频器的问题会使电机在各个速度都会机振,机械共振只是在某些速度点共振.机械共振可以通过回避频率设置消除.变频器引起的机振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或软件的问题.

网友CJ:
学习中,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CK:
我想请教高手,台达变频器,怎样加密。

网友CK:
我想;问一下高手

台达变频器怎样加密

网友CL:
前辈们,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XX71型变频器,也是用的两根VV3*185+1*95的电缆,用在高炉上料系统的料车拖动中,这几天试运行中不定期的报电机短路故障,断电后再上电还能继续工作!跪求了!

注:电缆长度78米一根,两根并联,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都有,用500V摇表测电机绝缘程度很好,同样的系统已经搞过四个了,这四个是同样的配置,前两个没有这样的故障,很正常!可是第三个也是报电机短路故障,变频器售后怀疑控制板版本太低,已经把变频器的控制板换过一回,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是第四个,还是出现了这个让人郁闷的毛病,急啊,人家这两天要生产了!

网友CM(2010-01-19):
同意50说法,主要是线路电容问题,可以用三根带铠装的电缆代替原来的六根线,可以解决。

网友CN(2010-04-17):
容抗引起.............

网友CO:
裘工;您好我有一台VFD220A43A台达变频器,折下模块(MG100Q2Y50)后上电,试运车,显示"OC‘.后将光耦DPH10输入端短接,再试车,显示正常,唯下桥触发电压不对,求教;1没有模块为何出,;OC;2下桥故障信号如何经PC929送出.请指教,谢谢

网友CP(2010-06-22):
我是新来的,看到回复我很高兴,我也要闯进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所以希望前辈们多多来踩,相信变频器的改革马上要到来

网友CQ:
呵呵,还真的不错。以后多稿一些这样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R(2010-08-05):
我公司三台台湾三碁3.7KW变频器,带动机械负载发生抖动,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CR:
查W路光耦A3210V输出较它两路低几伏

网友CS:
是你6根线两头接的线色不一致,导致的短路!

网友CT:
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

网友CU:
给大家推荐很好的网站
一个是http://www.51661808.cn/
一个是http://www.bjbpq.com/

网友CV(2011-03-31):
我单位有一台时代15Kw变频器带11KW潜水泵线有30多米。请问各位高手老烧电机是什么原因,变频器没问题每次换上新泵都能正常运转,但每隔半个多月就烧电机。

网友CV:
我单位220kw引风机用两根120平方的电缆一直运行也没问题,我觉得出故障与用几根线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