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样选线??????

楼主(2007-06-09):
最近我们厂安装一台机器!就是在选线的方面我不是很懂!希望大家指导!
假如有一个机器电流是1750A,应选50MM的线,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公式,
或者怎么算呢啊!

网友A:
1750A,选50MM的线不对,铜排.电缆.塑铜线等同样线径载流量不一样。

网友B:
1750A用50MM的线????????

网友C:
呵呵..快\超导了捏?

楼主:
我用的是电缆,50平方,不是吗?那怎么算啊!

网友C:
不会是说笑话吧,,
真的是,1750A就用50MM铜排也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
兄弟你用1750A的用于50MM的那不是搞笑嘛!我如果你要接上去你的电线都会溶掉.不过有一点你应该要确定.它如果要是输入380V的话,那说明那机床里面有一个整流器输出的.而且可以调节的所以才会有1750A的电流.所以你用50MM不是不可能.至于公式嘛!!你到网上查一下电工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E:
查手册吧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175A才是!

网友C:
是我的话.95的没问题的
50的距离稍远.连续运转小的

网友F:
要看距离啊
没有距离那你是没有办法算清楚的啊
有公式在金盾出版《电工1000个怎么办》上有。但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5834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H:
安全电流和经济电流不一样,看你怎么用
如果我这里(连续工作),170A就用95mm铜电缆或150/185铝电缆

网友I:
用95平方的铜电缆合适

网友J:
不是闹玩吧 50MM 1750A 你用的是纯银的导线么?这样的公式不好找. 自助资料里面有我发的电工速算口诀,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K:
用95平方的铜电缆合适?????????

网友L(2007-07-10):
用70平方VV22型的就比较合适.电缆好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