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新手求助 单相电机

楼主(2007-06-09):
请问 单相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不能很快降下来 有那些方面的原因?
最近买的台220的空调 压缩机有两个电容 一个启动 一个运行,如果启动电容不能断开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负载大呵...]
.."如果启动电容不能断开是不是有影响".....当然了

网友B:
没有达到转速之前起动电容是不会断开的,
1:电压是不是太低
2:负载是否过大
3:供电线径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