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

楼主(2007-06-09):
象三菱里的上升沿脉冲指令,以及PLS指令,在西门子里用什么指令啊,前者是用P吗,那后者呢.

网友A:
三菱:上升延就是PLS,下降延就是PLF;
西门子:P上升,N下降;

网友B:
S7-200, STL时EU 上升沿,ED 下降沿
S7-300, STL时FP 上升沿,FN 下降沿,FP FN 后需跟一个位,如
A M0.0
FP M0.1 //这个位,在其它位置不要再用了。
= M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