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在50HZ与60HZ的运行问题

楼主(2007-06-09):
请说一说、Y型三相异步电机4kw与变频器连接,变频器输出频率60HZ,这样行吗?

楼主:
希望不要取笑

网友A:
可以,只是达不到4kw的输出功率了。

网友B:
可以,但是不是达不到4kw,而是不在升高了.由变频器拖动的系统中,在电动机额定频率以下,电机是恒转矩运行,电机输出功率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在电动机额定频率以上,电机是恒功率运行,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输出转矩随频率的上升而下降.不论在什么时候,电动机的转速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
一般的电动机的频率都可以运行到60Hz,如果电动机属于高频电机或变频专用电机,运行频率最高可达到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