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台达的DVP-60ES?

楼主(2007-06-09):
我编好程向PLC中输,始终<通讯接口侦测中>,哪位遇过,帮个忙,解决一下

网友A:
1、带串口还是USB转的?
2、第一次用还是老用户?
3、以前这样吗?

网友B:
连线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C:
或者是PLC的实际站号与你设置通讯时PLC的站号不一致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D:
如果是用232直接通讯的话,把站号改为0应该没有事情的
如果用本本USB转232的话,不好意思啊,你的转接线坏了,不能用了

网友E(2008-12-12):
该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F:
这么老的帖子

网友G:
连线或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H:
说清楚点!!!!!!!!!!!!!!!!1

网友I:
帖子是很久了,呵呵,USB的是不好使,还是买各串口卡吧,100多大洋,稳定些!

网友J:
台达PLC技术交流平台QQ群已经升级为高级群,请有需要的朋友赶快加!

群号 37984269 请高手新手们赶快加入,限期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