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屏TP-270 10“

楼主(2007-06-09):
我买了一块西门子TP270的屏,程序下载下去了,
后面我用手触摸了几下,开始好的,可以切换
画面,再后来多按了几下,发现没反映,再按
还是这样,“死机了”,于是只有重新启动。
————可以进入操作WINDOWS CE操作系统,
可以画面一闪,又不动了,发现画面很“害羞”
躲在CE系统平台的后面(可以看到几条边线)
没办法只好又重新启动,这下可好了,提示不
能初始化,打800问,叫我做OS更新,-——
我做了,20分钟过了,电脑提示完成操作,
但是屏不见好转,重新启动也不行。
——————有哪位老兄遇过此情况?
——————万分感谢。

网友A:
再做一次OS更新吧,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B:
建议换一个,反正在保修期内,免得以后还有类似的麻烦

楼主:
我做了好几次了,没有用。想问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系统本来有问题?

网友C:
是系统本身问题,建议换一个,别费神了!

网友D(2007-12-21):
1、电源电压够不够,电流
2、接地要可靠
3、电磁干扰问题
4、电缆要带屏蔽

网友E(2012-03-28):
os更新用的是哪个线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