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单相电机与电容

楼主(2007-06-09):
我是一个刚入行的电工,对一个问题非常的模糊,想请问各位前辈,单相电机电容的配置是怎样的要求?能不能换大一点的?或是加一个。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我这有一台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要有外力才能正常运转。我估计是电容坏了,但没有现和原来一样大的。想换一个大一点的,又不敢换,怕烧了电机。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cd起动大点没问题.

网友B:
家用电风扇转速慢时 ,很多人就采用再并联一个电容 的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多还都不是电工,效果倒也明显,电风扇的转速明显变快,可是,往往运行不 了几天电机就烧坏了,看来采用并联电容 的方法提高电机转速是否可靠值得商榷?

网友C:
电容过大相当于缺相了 一般的值为 250mm 0.8--1.0uf 300mm 1.0--1.5uf 350mm 1.2uf 400mm 1.2uf 均指台扇

网友A:
呵呵.运转调要适当呵.不然.付绕组会热的

网友D:
在换电容的时候换大10%都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你那是什么样的单相电机啊
单电容还是双电容的啊
假如是双的启动不正常那在启动电容换大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最好是不要去换大的电容。c=i/ucosφ可以算一下大概。

网友E:
估计是电容坏了?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电容坏了。

楼主:
电容是单的,没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起动就可以。90W用于散热。只要能运转就可以了。起动的时候如不用外力,就会发热到把电机后盖散热扇都融化掉。但电机不会烧,借点外力又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A:
电容容量减小或漏电了

网友F:
有一个公式,是电机功率配起动电容的参数,但记不清了,不好意思,请查下有关资料

网友C:
100w在2--4uf左右

网友D:
先确认一下机械部分有没有问题。
假如没有问题才去换电容
大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G:
可以略大一点

网友H:
好象根据书上的理论,电容只是在启动时起作用。运转后电容不起什么作用。可为什么电容大了会烧电机呢?

楼主:
根据实践的经验,单相电机也是有两组线圈,电容也有个绕组的负载,它应该不只是只起启动的作用。

网友I:
单相电机的电容是根据电机的大小和具体参数确定的,随意改变电容的容量会影响电机的性能,电机的工作电流和功率就会增加,工作电压同时升高,转速增加,这样的后果就是:电机的绕组将会严重发热.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坏电机.

楼主:
这电机换了电容后还是和原来一样,是不是电机的启动绕组有问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A:
测测常规的主付电流.直流电阻呵

楼主:
谢谢常师傅,我回头去测一下。这电机可能会要重绕了?

网友J(2007-08-26):
电容换了后,只要电机不发热很多,也没事,但换太大了可不行,线圈会烧坏.

网友K:
是不是电机里面的离心开关坏了啊!
打开看看吧!

网友K:
^_^
是不是要换个角度想问题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L:
你的电机是单电容的话,电机要用用转一下才会动....那八成是电容坏了,,最好是换个一样大的电容.坏的电容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数字表都有测电容的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