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电缆的直流电阻

楼主(2007-06-09):
大家好,你手中有没有正在使用的S7-300PLC编程电缆,
以前和设备监视程序时成功,最近监视不上去了,我怀疑手中的电缆坏了,
我一直放在电柜里,很少动它,怎么突然就不好用了,郁闷,而且非常着急,
所以请您提供一下PLC至PC端(9针)的直流电阻值,各对应管脚标示清楚,
这样在我检查时提供一个依据。多谢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你的232电缆有没有问题,比如旱点是否有脱落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只是两端插头是一体的,根本无法打开,打开就废了,插头内部会有电阻吗,PLC通讯口是否会有问题,我在实验室下载程序,忙了半天,也没有成功,于是将线带到车间,去监控设备程序,以前可以正常监控,这次就不行了,难道二者有联系吗,作实验时,将PC通讯口搞坏,或者通讯电缆搞坏了?难道他们这么娇气吗,这么晚了,我一直在找答案,始终没有结果,恳求大家帮忙想想解决办法,前提是,只有一台电脑,只有一根通讯线,现在急切地想知道通讯电缆直流电阻值,给我提供检查依据。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请教大家了

网友B:
尽量不要带电插拔电缆

网友A:
这根232线内没有电阻,只是接法比较复杂
还有你的PC/PGS设对了吗?适配器上的波特率设对了吗?电脑的串口是好的吗?

网友C:
没有电阻,接法好象是,2接3、3接2、4接6、5接5、6接4、7接8,8接7。好象如此,具体也忘了,QQ:715273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