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扇用什么油来润滑??

楼主(2007-06-09):
最近台扇不转了,发现是缺油,于是加了点横机上用的油(也就是缝纫机油吧),可转了没两天就不转了不知加什么油好???大峡指教???

网友A:
缝纫机油是可以自挥发的,特性决定用途.弄到衣服上能挥发是特性.

网友B:
实在没有那就加点菜油(液体食用油)就可以了

网友C:
点点机油吧,里面是油毡含油轴承

网友D:
电机轴加机油,摇头的蜗轮副部分加黄油或者润滑脂。

网友E:
黄油(钙基脂。)

网友F:
变压器油  气机油

网友G:
其实不转了应该是电机轴与含油轴承之间润滑不良,变压器油是用来散热的,不具有润滑特性,这个地方只能加机油。

网友H:
用一种白色的类似黄油的那种轴承专用油

网友I:
港城自动化说的很对

网友J:
在轴套的油毡内可以加点机油,在转子与轴套间可以加点锂基脂,

楼主:
to:港城自动化,变压器油是用来散热的,不具有润滑特性.请问横机用油是变压器油吗?有种潜水泵的电机绕组和轴承都是浸在变压器油里的,它不起润滑作用吗?

网友K:
应该加钙基或锂基润滑脂.如果没有可以加菜籽油.

网友D:
变压器油是有润滑特性,我们那里电钳工都用来润滑缝纫机,我现在还用它膏门省得没油吱呀响。

网友L:
工控弟兄门都在研究润滑油啊

网友M:
不要加煤油

不要加汽油

不要加猪油

有机油加机油

没机油加液压油

没液压油加齿轮油

没齿轮油加菜油

网友G:
可能kunkun对这个问题太过细致化了,我的意思是在这种场合变压器油润滑特性不够(黏度小),用于电机润滑,体现不出来,要是从字面上讲:既然称为油,多少有一点润滑特性。正象用于横机,为什么不用润滑脂?正是利用它黏度小的特点,否则横机就没办法开了。潜水泵用油,应该加入一定比例的5#机械油。

网友N:
要看你使用的地点,户内室内家稀机油,摩托车机油就可以,点适量进轴承端部,如果室外用就加润滑脂,抹一点自己会随着转动渗进去

网友O:
可能含油轴承与轴接触面不好了,油都挥发损耗了
再就是原来用含油轴承(粉末冶金),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都直接用黄铜或灰铁做,里面不能够吸附油

网友P:
  摇头部分可以先清理干净了,加美孚.轴承加齿轮油

网友Q:
停电通知说的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