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50kw电动机启动

楼主(2007-06-09):
变压器容量为1000千伏安,额定电压为690伏,电流为690安.无变频器,应怎样空载启动

网友A:
太恐怖了,我没有用过这庞然大物,只见过100KW左右的

网友B:
   这需看你的设备是什么样的了。启动方法有好多种,像星三角、
自耦变压器、串电阻启动,水阻启动等等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是做什么用?真是没见过!

网友D:
        我们是用串电阻启动.
  付旦大歌说的很对.

网友E:
我们的单位有630KW,和560KW的电机,都是水阻启动

网友F:
变压器容量为1000千伏安,额定电压为690伏,电流为690安.无变频器,应怎样空载启动?
都是水阻启动!

网友G:
  如果空载启动..可以采用星-三角方式启动.为避免由星型向三角切换时产生过大的二次冲击..必须采用闭式切换方式..简单讲就是在转换时必须保证电机绕组没有断电过程..这在普通的星三角方式上是无法实现的..原传统的3接触器线路必须改进为4接触器+辅助抑流电阻的闭式转换电路..680KW/380V的制冷压缩机我采用过这种启动方法..运行很可靠..而且比较经济..
  需要帮助可及时联系本人:zjm07602@126.com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一定是绕线转子的吧?一般现在大电机都采用水阻启动,又便宜又可靠,不行自己也能制作呵呵,我们单位1600KW的电机也是用水阻的。

网友I:
呵呵,这个电压等级的电机少见啊.我们以前大电机都是3.3KV的.

网友J:
没见过这么大的,没有这方面经验,加个变频器多省事呀

网友K:
可以考虑用软启动

网友L:
xuexiyixia
 学习学习
 见过280的
 没见过750的??

网友M:
请问个位,什么叫做水阻啊,不明白,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N:
百度上搜一下“水阻”不是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O:
软启动器启动,这电机并不大如有困难可找我13990633509

网友P:
395kw的压缩机启动我做过,就是用普通星三角,其他的没有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Q:
你可以用软启动吧,我想这是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公司都用这种的,应该有这么大的软启动吧!

网友R(2016-08-26):
690AC11OKW电机能提供的电源只有380AC怎样弄变频控制柜,有谁会。联糸电话18724106562

网友S:
引用 网友R:
690AC11OKW电机能提供的电源只有380AC怎样...

咋还把2007年的旧帖捡起来回复呢?你发新帖好不好。

网友T(2016-09-27):
高压变频器。ABB。。。。。。。。。。。。。。

网友U:
可以用软启动器启动的,这个中压软启动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