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直流限流?

楼主(2007-06-10):
各位,我是新人。想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怎样直流限流? 如电脑的电源输出12V,我怎样取得我要的电流比如3A,2A?

网友A:
看公式: I=U/R。这是根据。

网友B:
你要的电流是固定的吗?电流应该和所使用的负载成正比的,即
P=UI ,你这种想法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电压是可以限制的,如果你怕电流太大,可以加限流电阻或别的限流保护电路

楼主:
谢谢两位,我想是不是要并一个电阻什么的给负载起到分流的作用?可是电阻的发热怎么控制?

网友C:
或者说,你可以使用恒流源,电源是直流:12伏,负载从短路到8欧姆,流过负载的电流一直是1A,而且误差才1%,有产品: http://shop34501410.taobao.com

网友D:
是要并一个电阻什么的给负载起到分流的作用???????????????????????????

网友E:
  “如电脑的电源输出12V,我怎样取得我要的电流比如3A,2A?”

1、首先,你要的电流2A、3A的负荷电阻R是多少?
2、在确定,你要的电流2A、3A的负荷电阻R得端电压是多少v?
3、然后看你的直流电源的电压、内阻、容量是否允许接入你的负载?
4、如果容量允许,电压偏高,可串入适当的电阻,或斩波器调压;

网友F:
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