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7-06-10):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是380A的,是好的,我把他的控制板拆下,换了一块同样的控制板,是35A的试了一下,在把原来的380A放回去,可以显示4Q,35A怎么也调不回来,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590+的如果在上电的时候是可以修改功率的.

楼主:
哪怎么修改啊,是按上面3个件是吗

网友B(2008-12-19):
我这里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报警显示6枢信号丢失主机不能运行,请问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报警显示6枢信号丢失主机不能运行,请问怎么修改?谢谢? 我的电话是13983046759

网友C(2009-05-28):
估计是你把转接板上的1号拨码开关的位置拨错了 你可以把转接板上的1号拨码开关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