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的信号怎么办?

楼主(2007-06-10):
    我们用的是横河的电磁流量计,用于离子膜法生产烧碱的进电解槽盐水管上,常出现突然断流量信号,导致生产系统全停,我们始终没有查出原因,也没有解决办法,有那位有经验者请给于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应用不复杂阿,杨作宁他们以前用的也是电磁阿。更换仪表过么?会不会本体故障?是不是衬里管道?

网友B:
您可以把你们工况的详细材料发给我,我分析后会给您一个解决方案!

ssn@suresonics.com

网友C:
现场仪表需要多观察,寻找故障规律,确定仪表本身.设备还是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