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伺服控制器爆炸了!见图!

楼主(2007-06-10):
值班当晚,操作工打电话叫过去,说设备故障,到了现场检查故障,突然从开着的控制柜冒出一大火球,砰的一声,之后伺服服控制器掉电,从新送电后,显示故障,用电脑把数据传出来,换上新的之后,把数据导入,设备正常了,然后就解体控制器,拆开一看,好家伙,一个部位黑黑的!见图片:
别的好像没什么.
我想请教大家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坏掉了?
有什么原因可以造成这个故障?
配件好买吗?德国,stober

网友A:
没有看见图片哦

网友B:
没看到图片,不过通常是电容爆炸

楼主:
图片地址
:
http://photo.163.com/photos/xiaonu_xiaonu/126947214/

网友C:
是整流块吧?是不是有高压进去了??检查一下系统的接地保护吧!

网友D:
就故障现象看是整流块坏了,25A/1600V的,倒是容易替换。只是不知内部是否还有其它问题,要是功率模块也击穿了,就未必是简单换换的问题了。

网友E:
要买配件吗?没有问题阿,把型号发给我,jefferyang@sina.com

楼主:
谢谢老师,我找个换上看看,能不能用等我消息~
还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接地不良,高温?过流?

网友F:
先确定pcb丝路是否损坏,然后检查相关的电源元件,如无问题,应该换一个同型号的元件就问题。

网友G:
www.stoeber.de ,北京有代理公司,德国家族企业吧
不知道对不对哦

网友H:
因该是电压过高!

网友I:
以前我们单位设备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是SIEMENS的6RA7024直流伺服放大器内部爆了,经检测查看,是内部用于平滑整流直流电压的大电解电容器爆了,喷出来的电解液又造成旁边三相整流器桥臂间瞬时短路,几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同时短路爆了。西门子的人说要30D才能交货,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个三相整流器,至今运行良好。

楼主:
我从电子市场买了个60A1600V的整流桥,换上,上电,显示错误:Temp motoTMP,查阅手册:电动机温度传感器知识过高温度,
原因有:电动机过负载,使用外部通风。还有就是没有连接温度传感器在X40.2至X40.6,(编码器所在的D型9针插口上的端子号)
故障显示时,未接编码器、跟伺服电机。
领导不让接上试,怕损坏编码器或者电机
是不是代表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了?内部程序跟现状条件不符?

网友D:
电机内温度传感器多为常闭型,建议端接X40.2至X40.6,再试试,如果伺服上电后已有显示,至少说明供电正常了。

网友C:
    板主,你能确定一定是简单的常闭型,不需要限流或其它什么的?要是接上后烧点什么似乎就得不偿失了吧。建议还是先翻翻说明书,看看人家有没有给内部电路,再有就是参数上能不能先屏蔽温度检测吧。

网友D:
“lg_006”提示有一定的道理,楼主三思。

网友J:
恩,我遇到欧路的电容也这样
当时买家的电工为了让我看还又上一次点,汗…………
太有才了

楼主:
安装买来的配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叫着我老婆拿着灭火器一起到楼下,一是有个监护人,二是证明我这几十块钱没有乱花~:)零花钱很少的!
废话少说!
上电后,显示如上故障,找来一台stober电击,接上因为没有原装电缆,所以直接根据手册引脚焊接,E.41的故障不再提示,从新商船程序后,显示red,正常,用虚拟手操盒软件手动测试运转,电机不运转,但是有扭矩在,回转有间隙,跟汽车方向盘似的,有一定间隙后有扭矩感觉,电机好像始终在调节的趋势,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有问题,电机编码器问题,还是程序块的问题,好像不是伺服控制器问题。
结论:伺服控制器经过替换整流桥元件后,暂时能使用,因为我是用60A1600V替换原来的25A1600V,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
同时,谢谢各位帮小弟分析解决!

                         作业完~~~~~~~

网友K: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晕,没问题???我不是这样看的。不过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没遇见过。只能作一下不太负责任的推断。有以下几种可能,首先是你的电机和驱动器匹配吗?然后也有可能是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就是说你的伺服供电回路还是有其它问题,电机当然不转了,这种可能性偏大!另外不知道你上传的程序是什么程序?是从设备上换下来的时候的吗?那可能涉及到一些参数问题(比如说各刚性参数是否匹配)。还有就是你用在上位看编码器输出了吗,能正确显示吗?再说个可能型很小的,你的那个虚拟手操盒软件应该也有参数设置吧,是不是你的手动指令给的脉冲或则速度指令太小,电机就不动啊。有扭矩但电机不转的说法很奇怪,有力驱动,怎么能不转呢?而你用手在伺服上电的时候扭动电机,那么它是有个保持力距吧。最后你都有扭过出一段间隙了(这时候你是不是用手或者什么使电机轴停下一段时间感受扭矩了?),居然没有驱动器报警???那可以确定的是你那驱动器的设置不太合理。

网友L:
我建议你检查供电电源,以前我遇到过,供电电源不稳定也会造成整流块烧毁

网友M:
楼上的,请问在哪能买到stober的ES型伺服电机,再有哪位拆装过STOBER伺服电机,请教拆卸时应怎样进行同时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N:
模块鼓掌

楼主(2007-08-01):
参数错误,对照说明更改试运行参数,旋转,但是经常报警加速过载,
根据说明书调整扭矩200%也经常出现,有时正常,上位机控制时有时一次启动,有时报警,不知道哪个参数不协调.
动作时,有两个动作,开始转一下,卡一下的感觉后,转速达到基准转速,有时报警.
未接编码器.
反正修好了,工作完成了,想多学学别的知识.

网友D:
“反正修好了,工作完成了.”———功能完成了,性能和可靠性呢?

“想多学学别的知识”———这就开始浮躁起来了!

楼主:
波恩老师误会了,本来我的工作不负责电子维修,主要负责机泵,机械,工控的小故障。正好有这个机会,想学学这方面的知识的。。。。5555555
不过您说的性能根可靠性没法考察吧。

网友D:
"性能根可靠性没法考察吧"———这正是国内企业的软肋和现状!作为供应商必须考察并将必要结果提交用户,作为使用者必须考察以资选型采购。等用在设备再出纰漏,达不到要求,那时可真就是诸多因素混为一谈,无从理清,无法考察了。

所以,没有有效的检测手段和能力,工业产品的质量就是天方夜谭。

网友O(2008-12-17):
楼主,你好。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此品牌电器,你那有FDS4000的说明书吗,我遇到一台旧机因无配线资料,郁闷中,如有,请联系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