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150变频器外接电位器

楼主(2007-06-10):
ABB ACS150变频器模拟输入端AI 0-20MA或0-10V,我想外接10K电位器调速,而变频器只有一
24V输出,是不是要外加10V电源?用变频器的24V分压可以吗?还有如何接外部频率指示仪表,
变频器上没有相应端子.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可以在可调电位器上串一个电位器,使加在调速电位器上的电压维持在10V

网友B(2007-07-24):
按上述分压方案是可行的,操作中可选两个适当的电阻进行分压即可

网友C:
模拟端电压不是10V啊 ?

网友D:
它的端子4就是一个10V的电压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变频器一般都带10V电源,不用从24里分压,如果10V坏了应该外接一10V的电源,用24的分压你要保证安全,以前公司用分压过,结果不小心烧了板子了,(不是变频器板子)结果后来又都换装10V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