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的PWS1171与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10):
PWS1171人机与伺服通讯是什么在人机内写程序啊,伺服的地址是100E,我打算通过人机去改变伺服100E内的数值,各位高手能告知什么做吗?谢谢!
加QQ:269740913

楼主:
pws1171与安川伺服通讯是这样的,高手能说一下每一步的意思吗?
在线等,谢谢!
一,CYCLIC巨集指令内是这样写的:
1,IF @50.8 == ON THEN GOTO LABEL 1
2,END
3,LABEL 1
4,SETB M15B
5,CALL 1
6,CLRB @50.8
7,END
二,INITIAL宏指令是这样的:
1,@1 = C1AH
2,SYS(INIT_COM,1)
3,END
三,SUB-MACRO次巨集指令内是这样写的:
1,@8=14
2,@10=57H
3,@11=30H
4,@12=31H
5,@13=30H
6,@14=32H
7,@15=30H
8,@16=32H
9,@100=d3300
10,@17=H2A(@100)
11,@80=d3301
12,@70=HA2(@80)
13,@21=@72
14,@22=@73
15,@23=0DH
16,@SYS(PUT_CHARS,8)
17,RET

楼主:
怎没人回答啊,要是那位能告诉我,我用西门子S7-300的编程软件加上注册的来交换。

楼主:
HITECH盟主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其实程序很简单呀,就是@50.8 = ON的时候,将M15B置位同时调用子程序1,完成以后将M15B复位。
但对你的程序有有些建议:一、如果有IF语句,对应结束的应改成ENDIF,二,在需要发送的,@100=d3300,,d3300送过来的是否是十六进制数,如果不是,还需要先进行转换;三、为保证数据发送的完整性,建议加上一定的延时,就是sys(set_timer,@n)和sys(wait_timer,@n)。

网友B:
请教各位高手:
  小弟刚自学ADP3软件,问题:
  1.ADP3、ADP6的软件里按钮、指示灯……等只有黑、白、灰的原色,那么有些PWS触摸屏的红绿蓝黄等颜色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2.软件中用设密码的操作者使用等级1、2、3是怎能样理解?

网友C:
To ChenYB:
   ADP3,ADP6中有彩色的按钮,问题在于您选取屏的型号,如果您选择的是黑白的屏,那么只能显示黑,白灰,否则是显示彩色的。
   密码操作者等级可以理解为用户权限,给您的屏操作设置用户等级,不同用户等级不同,因此可以对屏的操作也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