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喘振的测量

楼主(2007-06-10):
我们厂原设计采用差压开关测喘振,现在实际在风机出口取样引出一个管接至一个压力开关,可由于定值为3kPa,该开关经常动作,拆下开关校验定值没有问题,进气管的气体不是匀速的,时强时弱,当时风机本身的振动似乎也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喘振的嫌疑?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看看么?

网友A:
一般大型机组都应该有防喘振曲线的,如有喘振出现,则会根据入口流量、出口、入口压力自动检测并自动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没有这些,看一看转速是否有波动,轴振动是否有波动,如波动加大则证明有喘振情况出现。

网友B:
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喘振是啥意思,先谢

网友C:
喘振是透平式压缩机(也叫叶片式压缩机)在流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所发生的一种非正常工况下的振动。离心式压缩机是透平式压缩机的一种形式,喘振对于离心式压缩机有着很严重的危害。

离心式压缩机发生喘振时,典型现象有:

1)压缩机的出口压力最初先升高,继而急剧下降,并呈周期性大幅波动;

2)压缩机的流量急剧下降,并大幅波动,严重时甚至出现空气倒灌至吸气管道;

3)拖动压缩机的电机的电流和功率表指示出现不稳定,大幅波动;

4)机器产生强烈的振动,同时发出异常的气流噪声。

目前来说解决喘振常用的方法有三种:
①在压气机上增加放气活门,使多余的气体能够排出。

②使用双转子或三转子压气机。

③使用可调节式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