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绝缘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07-06-10):
从6000V的配电室送电到500米外变压器。电缆和变压器一起摇绝缘,绝缘6M可以送电否?当时天气阴天,温度在26摄氏度。

网友A:
    这是你自己的事,首先要考虑电缆和变压器的老化情况,假如是一直使用并且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可以冲一下观察观察

网友B:
要确定各种参数,与接线都正常,准确无误后。才能送电。
胆大心细。

网友C:
好多伏的摇表测的哦?

网友D:
6kv设备第有次送电一般做下试验比较好。如果不做试验,一般5kv摇表要求6兆左右,可以冲击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