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

楼主(2007-06-10):
请教大家:变频器接上了电源380V,但电机上没电压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ATV31
现在我想做的是:PLC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电机带动皮带运送物品,但运送速度有要求,所以想用PID做,以编码器的反馈为PID的输入
有没哪位XDJM做过的,指点一下啊,谢谢!!!!
或者有个小例程我学习、参考一下
QQ:66375365
Email:heniao_123@163.com

网友A:
看你提的问题就知道无法和你交流.连起马的知识都没有!
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之后再来吧!

楼主:
第一次接触,看了说明书,还有self training,但没看出个什么东西来。
再看看去,以后再请教,谢谢

网友B(2007-07-11):
    变频器接上电源和马达之后要想运行起来要两个条件:
    1。运行指令
    2。频率指令

网友C:
呵呵  兄弟,你确实要仔仔细细看看书了...

网友D:
没有运行命令和频率给定!而且变频器的参数有没有设定!主要的是用通讯控制的时候PLC程序有没有写?

网友E:
老兄,先搞点懂再弄,免的搞坏了。

网友F:
   慢慢学呀....不要急呀.....车到山前必有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终于都动起来了,而且可以控制速度了。但如何将编码器的反馈变成PI调节的输入,可不可以将脉冲个数转换成模拟信号啊?

网友G:
怎么没人理你了?

楼主(2007-08-30):
要用什么特别的模块吗?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一般都用一些硬件直接转的,软件转OK?

网友H:
ATV31无法直接接受编码器信号,只能接收模拟量信号作为PID反馈。
你可以把编码器信号通过PLC或别的装置转化为模拟量,在给到变频器作为反馈。

楼主(2007-11-07):
谢谢大家帮忙,工程已停了
呵呵
以后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