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7-06-10):
请教大家:变频器接上了电源380V,但电机上没电压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ATV31
现在我想做的是:PLC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电机带动皮带运送物品,但运送速度有要求,所以想用PID做,以编码器的反馈为PID的输入
有没哪位XDJM做过的,指点一下啊,谢谢!!!!
或者有个小例程我学习、参考一下
QQ:66375365
Email:heniao_123@163.com

网友A:
你启动变频器了吗?

楼主:
启动变频器?
不是插上电源就行了吗?
变频器已经显示ready了
还要做些什么才能启动啊?

网友B:
你不會沒有說明書吧?
歐洲人叫使能,我們叫起動,也就是有沒有給它運行信號.

网友C(2014-09-13):
DNV510系列变频器

      全新DNV510系列是性能、功能高度融合的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DNV510具有业内首屈一指的驱动性能和功能控制,采用独特的电流矢量控制算法,可以高效率驱动感应电机IM和同步电机PM,实现高精度,高力矩等高性能控制。

      成就客户,服务市场,DNV510无论在性能还是在服务上都值得信赖!

    出色的性能

1. 转矩和速度控制性能优越

速度控制精度可在100%转矩下达到正负1rpm。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转矩响应<20ms。有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转矩响应<5ms;

适用于10000转以上高速数控主轴;

减速停机,性能优越,0.1秒快速准确停车;

适用于精密机床,同步运行,校油泵等负载。

2.      高启动转矩特性

DNV510变频器在0.5Hz可提供150%的启动转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在0Hz可提供180%的零速转矩(有传感器矢量控制);

适用于启动阻力大,快速加减速的场合,起重机,泥浆机,搅拌机,龙门刨,注塑机,挤出机等负载。

3.      国际领先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算法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可以堵转运动,在0Hz输出150%的额定力矩;

自主专利技术的参数辨识方法,可准确的进行旋转或静止的电机参数自学习;

调试方便,操作简单,提供更高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

可应用于卷绕控制,多电机拖动同一负载下的负荷分配等场合。

4.      先进的电机驱动技术

支持三相交流异步电机,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

强大的功能

1.       保护机械的转矩限制

DNV510变频器可以提供转矩限制,当转矩超过机械能够承受的最大转矩是,变频器可以将转矩限制在所设定的最大转矩以内在发挥机械最大效率的前提下更妥善的的保护设备安全;

可靠的转矩限制(转矩限制值150%)

适用于起重机,挤出机等负载

2.       瞬停不停

此功能只在瞬间停电时变频器不会停机,在瞬间停电或者电压突然降低的情况下,变频器降低输出速度,通过负载回馈能量,补充电压的降低,以维持变频器短时间内继续工作;

适用于化纤,纺织生产等负载。

3.       快速限流功能

快速限流功能可以避免变频器频繁出现过流报警,当电流超过电流保护点时,快速限流功能可以将电流快速限制在电流保护点内,从而保护设备的安全,避免由于突加负载或者干扰造成的过流报警。

4.       电机过热保护

选用输入输出扩展卡,模拟量输入AI3可接受电机温度传感器输入(PT100,PT1000),当电机温度超过预警值时,变频器输出脉冲信号提示过热,当电机温度超过过热保护值时,变频器故障输出给电机妥善的保护。

5.       丰富灵活的输入输出口

标配AI1-AI3三路模拟输入,针对注塑机伺服开发;

AI1-AI3可分别设置4个点的曲线,使用更灵活;

标配DI1-DI6六路数字输入口,其中一路高速输入口;

AI1-AI3均可作为DI使用;

标配DO1,FM两路数字输出,其中一路为高速脉冲输出;

标配TA1,TB1,TC1三路继电器输出;

标配AO1,AO2两路模拟量输出;

选配多功能卡可提供多达10路以上的IO扩展;

配合DN5PLC1可编程控制卡可以实现电梯一体机功能。

6.       转速追踪功能

自主专利的转速追踪算法;

快速平滑,零冲击跟踪电机自由旋转速度,只用于高惯量离心机,引风机,电动汽车等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