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器的判断”

楼主(2007-06-10):
我们用的是欧陆“DC 4Q 270A调速器”,近期时常显示“OVER I TRIP”字样,检查直流电机和测速电机也没有问题,后来更换了调速器,证明不是调速器和电机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2008-11-21):
检查电机线,查看电机励磁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