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指点在电磁吸盘中其退磁电阻给用多大的?

楼主(2007-06-10):
(无正文)

网友A:
试着从小流慢慢上调一下至适当止嘛..
    少个泻放电容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我对这个不熟悉。不知道这个电阻要多少功率及需要多少大的阻值了。
还有你说的这个泻放电容是连接在什么地方的。我贴的这张图是从书本上拍下来的。
我现在知道的这个电磁吸盘电压是110V。其宽为:200MM多点。长为:700MM左右。其他一概不知。也不知道其要多少电流(因为这个要新买,采购还没有买到,没办法测量其电流和阻值),

网友A:
这个要先知道其额定电流..

再据其电流确定吧

楼主:
那请教这个电阻、退磁电压、电流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算的呢?
谢谢!!!

网友B:
估计功率没多大,是平面磨床上的吸盘吗?用个充退磁板就可以了。merrychunhong@163.com共同探讨。

楼主:
我的这个是平面磨床上的吸盘,现在的电器方面漏电了。因为用的亚肖酸呐水,已经造成电路板腐蚀,不能再用了,所以想把电器方面更换掉。

网友C(2012-02-06):
平面磨床上的吸盘电控我想改一下,主控可用220伏直接整流

网友D(2013-01-26):
另外两个电阻可以不用把

网友E:
我们有台磨刀机轰的一下电路板都炸没了 怎么办看看就一变压器几个电阻电容一桥堆

临时就接了倒顺开关 变压器 桥堆 拿工件反向点一下也很顺利 几年了也懒得加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