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类比信号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想用PLC连一个类比信号输出模块并控制两个变频器,看说明书上说,当模块与主机串联时,RS-485通讯无法使用.那我怎么控制变频器呀?

网友A:
这里说的RS485不能通讯,是指输出模块的RS485不能通讯,而不是指主机的,此时可以继续和变频通讯。
当你将扩展模块串接到人机时,使用from/to指令进行资料的读取/写入。

楼主:
这样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