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寻求帮助

楼主(2007-06-11):
我在做RS-485通讯时遇到一些问题,如下:
4栋楼,其中三栋通讯正常,一栋干扰严重,信号在9600kbs下通讯距离短,60m,再长信号不正常。所以寻求延长距离的办法。

网友A:
降低波特率,选2400,或1200,试一试!

网友B:
加隔离放大

网友C:
请问你的RS-485采用的是什么通讯电缆?如果是平行线缆,那么更换双绞线。
2:是否使用的终端匹配电阻?
3:存在严重的干扰,那么干扰源是什么?
很明显60m这个距离非常短,正常RS-485通讯都是在1220米左右。
如果用的是双绞线通讯还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就加RS-485的光电隔离中继器。
要么采用楼上的朋友所说的,降低波特率。

楼主:
我们用的电缆是平行的屏蔽电缆,采用终端匹配与否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至于干扰源在处理了电梯干扰以后,才能通讯不到100米的距离,在此范围内效果很好.
隔离放大选用的武汉迈威的MWE485-YG防型高速隔离中继器,在实验室调试时完全正常,但到现场以后隔离放大不能应用,请各位老师给予帮助,推荐一款效果好的隔离放大中继.谢谢!

网友D:
采用RS485专用电缆就不会出现楼主遇到的这种问题,电缆选型很重要!
1200米以内的RS485通信,再用中继器,有点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