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风机使用变频器的几点体会

楼主(2007-06-11):
1、尽量不要使用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否则肯定报过载。
2、尽量不要使用自由停车功能,由于大功率的风机完全停止往往需要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如果操作工不能判定是否完全停止又启动,肯定报过流。
3、减速停车的时间尽可能设置长些。我们一般都在300S以上,心里应该有这么个概念,不管设置时间多长,总是要比自由停车完全停下来的时间要短。
以上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同行指正。

网友A:
 <1、尽量不要使用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否则肯定报过载。>没有用过该功能,

以上其他问题我在200KW  132KW风机上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B:
我有同样体会。我给一个电厂65吨锅炉风机安装280KW变频器,调试时由于没有安装制动电阻担心过电流设置了跟踪再启动功能。结果调试时变频器报警走了二小时左右的弯路。
取消跟踪再启动功能后,将加减速时间设置为250秒后调试完成。

网友C:
加长斜坡下降时间

网友D:
减速加制动的快

网友E:
我补充一点,在运行频率设定时尽量用数字设定。

网友F:
同意毛毛的观点,我有一次设定了用电位器,老是出现频率上下跳动的问题。而该变频器不支持运行时修改频率来源(设定)指令,还有点担心运行着的风机更改后出现问题。另外我补充一点,对于风机,变频一般都有启动前的制动这个参数,不要设置太大,否则也容易产生报警。

网友G:
我就用过电位器!一切OK!!

网友H:
我有160KW的变频器上使用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但无报过载使用正常。

网友I:
当拖动大功率风机的时候,最好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值设小些或关闭该功能,以免启动时出现过流保护.

网友I:
请大家继续~~

网友J:
好,我正头痛那,帮大忙了.

网友K:
停车时间设定300S左右是否太长了点,以我使用的经验设定在120S就够了(280KW)。

网友L:
如果变频器具有电压限幅功能,可以将减速时间设的小一点。
因为在减速过程中,如果出现过压,变频器会自动暂时停止减速,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进行减速运行。

网友M:
转速跟踪再启动我在离心机上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N:
我没用过该工能,还不知道!学习

网友O:
很好,大家多交流!

网友P:
惭愧,还没见过那么大的,学习了

网友Q:
在启动风机是一定要将风门关好,否则变频器易报过流故障。

网友R:
我也没有用过那个工能不过谢谢了

网友S:
我是调的多了,关键是看用的场合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捧场.有几点补充:
1,所说的大功率,一般都在37KW以上,大功率的风机,叶片的惯量大,所以根据用户手册,很多人就会选择跟踪启动方式,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报过流,包括艾默生的机器,应该说质量是无可非议的,但调试中也不例外.
2,采用减速停车,即使在减速过程中再次启动,变频器也可以在已减速的频率点上迅速提速.不会有任何问题.
3,启动时关风门没有必要,否则也就失去装变频器的意义了.
4,还有个题外的,就是某些变频器的默认频率上限是60HZ,一定要改为50,据说曾有某厂因无意中误超频而造成风叶螺丝断裂飞出伤人的事故,尽管无法验证真假,小心点总是好的.

网友T:
变频器在大工率风机上应用,必须正确设定相关参数:1、加速时间推荐150s至300s,2、减速时间推荐150s至300s,3、中点25hz输出电压降低5--10%,4、减速停止,5、先制动再启动。6、启动转矩补偿根据工况调整,不可盲目加大。7、不要选停电自动再启动功能.8、不要选频率追踪功能。注意:自由停机时电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变频器会过压故障甚至损坏。

网友U(2007-07-14):
我公司风机为160KW,在使用过程中,如负载已小,出现过压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L:
TO 乐学:
你说的问题,我们曾经历过,75KW风机,普传变频,在使用中(正常运行时,并非减速),有时出现过压。
对此,我们在变频前加装了电抗器,因皮带松弛,同时调整了皮带的张力, 现问题已解决。以上措施供参考。

网友V:
同意楼主,本单位的风机也是如此。但我还是设了个再启动功能,为了减少跳车带来的损失,有时候也会报过载。

网友W:
正准备用大功率的风机,不明白风机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再启动,为什么会出现各位所说的“过流”故障????想象中风机没有停止再启动负荷会小,不会出现故障。请指教

网友X:
您好!
请问模块PM400DVA060和PM400DVA060-4有区别吗?

网友Y:
 张京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9 8:23:00
    变频器在大工率风机上应用,必须正确设定相关参数:1、加速时间推荐150s至300s,2、减速时间推荐150s至300s,3、中点25hz输出电压降低5--10%,4、减速停止,5、先制动再启动。6、启动转矩补偿根据工况调整,不可盲目加大。7、不要选停电自动再启动功能.8、不要选频率追踪功能。
 -----------------------
说得对

网友Z:
请教各位:谁知道SIEMENS的变频参数那些可在运行中调整的?那些不容许调整?P0290  P1800 可调整么?

网友AA: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AB:
     我在355KW的风机上,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设得都是90S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低压的。

网友AC:
来而不往非礼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5 16:00:00
         我在355KW的风机上,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设得都是90S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低压的。

------------------------------
我估计你用的是施耐德的ATV61变频器吧,在所有的风机泵专用变频器里,施耐德的ATV61过转矩能力是130%,而其它品牌的要么是110%,要么是100%(即没有过载能力),所以其它牌子的报过流是正常的。
此外,我听一个工程师说,他用安川的变频器的转速跟踪启动功能,发现跟踪启动的瞬间电机有一个明显的加速过程。不知道其它人用其它品牌的有没有遇到类似现象?如果楼主也遇到该现象,就能解释为什么会报过流了。

网友AD:
楼上的,在山东聊城的钢化玻璃炉设备的冷却风机上使用的阿尔法变频器,加速时间40s,减速时间随便设没有用(在结束送风后,变频器开始自由滑行,在下次开始送风时启动转速追踪功能,正常生产时追踪启动的频率在28-31Hz之间,每次都很正常啊!)到目前都一年多了,也没有问题啊!三套设备的冷却风机为两台280KW,一台250KW。
  这个帖子里,好多朋友都不推荐使用转速追踪功能,可以理解,因为目前从我了解的变频器品牌中大部分使用软件计算的方法,好多就是一句话:转速追踪有效或者无效。这都是功能不完善的,但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以安川为例:启动后先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或者设定频率,然后检测电机的电流,如果小于设定电流就以该频率运行,如果大于设定电流就通过内部软件估算一个频率让变频器输出,正如楼上的好多朋友讲的在小功率还可以,如果用到大贯量的风机、水泵上了可能冲击的还来不及计算就已经保护了。
  目前阿尔法变频器之所以能够这么精确的检测电机的转速,是因为采用了硬件检测技术,即通过检测电机在空转时候的残留发电频率来计算电机的转速,理论上可以精确到0.01Hz,现场的使用也证明了这种追踪方式的可靠性,因为在钢化玻璃的正常生产中每块玻璃的加工时间只有2-3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内变频器要经过追踪-加速-正常运行-自由滑行几个过程。一年来的正常运行应该是很好的证明。

网友AD:
前些天,在外边遇到一个跑现场调试的工控朋友讲了个数据:施耐德ATV61变频器拖动钢化窑炉280KW的风机减速时间为25S,没有用任何的制动措施!凭我在变频器圈内干十几年的经验打死都不相信,除非把过压失速设为有效了。这让我90年代末,刚开始在工业脱水机上使用变频器,当时都按照变频器的额定要求的两倍配置刹车电阻。都需要100s(7.5KW)减速时间,可某家宣传他们的减速时间可以在10s,吓我一跳,后来用秒表掐它的停车时间都有200s,比我配置的还要慢100s。

网友AE:
学到很多!谢谢了

网友AF:
过几天就要给客户上两套的,学习了!

网友AG:
风机的减速时间设定多大合适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1)必须考虑风机的转动惯量。同样功率的风机,2级电机和8级电机驱动的风机转动惯量相差几十倍,转动惯量大的风机减速时间需要设的大一些。
2)风机所在的风系统是否还有其它动力源或烟囱抽风,比如说几个风机是串联关系,其它风机没有停时你这个变频驱动的风机就不容易停或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停稳,减速时间需要设的大一些或。
3)停止时间太长影响生产可以考虑加制动措施或选用能4象限工作变频器
4)变频器过载倍数大减速时间可适当加长。

  减速时间设定后观察停车时变频器电流变化,如果离变频器设定的跳闸值相差较多时减速时间就可以适当缩短。

网友AH:
风机跟变频功率得配套,不是功率越大越好。有一次在一个高原现场,风机按计算37KW就够了,不知道是他们有钱还是担心高原压力问题,风机和变频都用了西门子90KW,负荷大的引风调长斜坡时间后基本正常,鼓风就惨了,停止时间比引风长了2倍才不报故障,而且就算按引风停止时间也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AB:
我用的是施耐德ATV71的变频器,稳定性更强,他就是专门争对重负载。 还是低压380V的,如果我没有亲眼见过,我也不敢相信的。当初调试的时候,刚刚通电的时候我都不敢再变频器跟前,怕一通电爆炸了呢,调试的时候也离的远远的.更不用说启动了。
  但还是坚强的完成了任务。

网友AI:
我公司正在寻求优良的变频器,并且和本地一大企业协商变频节能推广项目,已经谈好先装两台风机变频(110KW),我公司地处兰州,现在寻求有实力的生产厂家洽谈合作事宜,本来前期和某国内厂家有约,结果该厂家产品不齐全,目前急寻合作厂家。有意向的厂家请与我联系,联系电话:13993157216
(注意:实力一般的工程商或者一般代理商就不用联系了)

网友AI:
请看到的朋友一定留意

网友AJ:
 学到很多!

网友AJ:
 学到很多

网友AK:
我前段时间刚调了个变频器,75KW ABB公司的,带分离器负载,就设置自由停车了,加减速时间为240S,请问这样有潜在问题不?谢谢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L:
  学习了!我们一直再用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总体感觉可以。用的就是自由停车功能,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一般的 停车时间在120秒左右

网友AM(2007-08-29):
一般情况下出现过流主要是刹车时间过短的原因,在钢化窑炉使用多段速运行,基于节能和动作干脆的情况还是有必要加刹车电阻的,我刚遇到过!

网友AN:
我碰到这么个应用问题

风机平常用工频电压供电,电机电流320A
但是,用变频器待到50HZ就是电流360A,电流怎么这么大了40A??
客户不满意了!!!各位专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D:
楼上的朋友,如果您留心的用万用表量一下变频器工作在50Hz的输入电压和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能就明白了。变频器由于驱动的死区时间的原因,在直流逆变成交流时有一点衰减,不可能达到同输入电压相等。根据u1*i1=u2*i2 知道当u2<u1时,i2>i1 很正常啊!这个结果的前提是您提供的条件不变,即:工频电压供电后换用变频器频率要开到50HZ。

网友AN(2007-10-16):
SSD变频器,风机控制当中出现  Inverse Time  ERROR  ;书中解释为:负载过大或补偿过高!请问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O:
很好很好,大家多发表意见。

网友AO(2008-10-22):
?大功率风机用软启动,用斜坡还是限流启动,启动时间呢?  软启最大时间是60秒.

网友Y:
最好再加个停车后直流制动.

网友AP(2009-08-06):
在卷扬上应用的,我们设定的减速时间一般都是6S

网友AQ:
各位大侠      用在锅炉上的风机变频器哪一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