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脉冲信号分配器吗?

楼主(2007-06-11):
一电磁流量计为脉冲输出,信号要供两处使用:一处系统的输入信号为脉冲输入,一处系统的输入为4~20mA输入,现信号不知如何分配,是否有脉冲输出分配器呀,这样就可以将信号分到两处了.
   另:流量计的脉冲信号能否直接接到系统的DI模块(普通DI,非高速计数模块),通过数脉冲计流量?

网友A:
问问turck有没脉冲到4~20ma的分配器.
我们用过脉冲信号接到di.条件是脉冲宽度足够,频率够低,或者PLC运行和DI足够快.比如50%脉冲,PLC最大扫描时间(假设DI很快),是脉冲周期的1/2快,就不会丢脉冲.

网友B:
这样的功能使用一个数字电路芯片就可以完成,比如两个门,输入并联、输出分别给不同电路提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