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每千瓦功率的电流是怎么算的啊 有人指点吗

楼主(2007-06-11):
三相电机每千瓦功率的电流是怎么算的啊  有人指点吗

网友A:
一般电机在两个多电流吧!

网友B:
4KW以上电机额定电流约为KW数乘2。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估算
我觉得也差不多
当然是交流异步

网友D:
准不准啊 ! 楼上确定吗

网友E:
差不多,比如45KW电流是87A左右。

网友F:
 龙居士说得对啊!

网友F:
一般可以按KW数乘2

网友G:
李纯绪:
    4KW以上电机额定电流约为KW数乘2。

工控新学者:
    一般可以按KW数乘2

这个说法对 3相400V级4极电机  很正确.

网友H:
单相电机:1KW3.5个安培
三相电机:1KW2个安培

网友I:
电流=功率÷1.732÷功率因素(通常用0.8)÷效率(通常用0.8)÷额定电压  根据这公式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经验是对的,基本上是1个千瓦=2个电流.

网友J:
现在基本不用算.电机产品样本上面各类参数非常全面.你需要哪类电动机的话,只要查一下产品样本就明白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感到在 2007-6-14 5:44: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功率÷功率因素(通常用0.8)÷效率(通常用0.8)÷220  根据这公式自己算一下…
--------------------------------------------------------------------------------------------

网友L(2007-08-20):
请问50平方的电缆100米的线损是多少?谢谢

网友M:
1KW两个电流

网友N:
差不多2个安培

网友O:
估算就是2
要精确的,那是通过试验得出的 没有公式给你的

网友P:
各位,我之前顾住保养维修空调,不记得那条多大电流用多大平方的线,各位请指教。。。

网友Q:
  差不多1KW=2A

网友R:
都是这个算法了!

网友S:
     你不管它多大千瓦剩以二就可以了

网友T:
4KW-10KW为千瓦乘以二,4KW以下乘以二约大一点,10KW以上约小一点。

网友U:
就用P=UI   ,,一般是U为线电压,
对于三角型接法,相电压等与线电压,,
星型接法,线电压等于1.732*相电压

网友P:
各位大哥,根据你们的经验,一安电流用多大平方线,那条公式我不记得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V:
下面引用由没经验的电工在 2007-8-22 19:22: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哥,根据你们的经验,一安电流用多大平方线,那条公式我不记得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
 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可以和以下口决: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W:
一般为两个A

网友X:
1KW*2

我是谁?~

网友:
这是经验啊,精确的计算就按上面的公式算了.

网友Y:
TO:陈玺廷:
请问50平方的电缆100米的线损是多少?
其实要大概的算线损耗也不是很复杂啊!你可以先算出100米长50平方的电缆,它的直流电阻,然后根据流过线路上的电流大小,算出损耗!
R=P*L/S
R:直流电阻
P:电阻率
L:线路长度
S:导线截面积
U=I*R
U:线路的压降
I:通过导线的电流
R:导线的直流电阻
P=I2*R
P:线路损耗
I2:流过导线电流的平方
R:导线的直流电阻

网友Z:
一个KW两个安培是一般情况,具体还跟功率因素(效率)有关系当效率叫高时,效率高时只有1.5倍,也就是一个千瓦一点五个安培电流。对不对还望大家别赐教!!!!!!!!!

网友Z:
对不起!上面错了,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A:
我的经验是,1KW2A,

网友AB(2008-01-25):
一个KW两个安培是一般情况,具体还跟功率因素(效率)有关系当效率叫高时,效率高时只有1.5倍,也就是一个千瓦一点五个安培电流。对不对还望大家别赐教.请加入我的QQ514780982

网友AB:
(1)电工在日常工作中,常会遇到上级部门,管理人员等问及电力变压器运行情况,负荷是多少?电工本人也常常需知道变压器的负荷是多少。负荷电流易得知,直接看配电装置上设置的电流表,或用相应的钳型电流表测知,可负荷功率是多少,不能直接看到和测知。这就需靠本口诀求算,否则用常规公式来计算,既复杂又费时间。

(2)“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发零点六千瓦。”当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等级400V)负荷电流后,安培数值乘以系数0.6便得到负荷功率千瓦数。

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口诀: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说明:工矿企业的照明,多采用220V的白炽灯。照明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网友AB:
有什么不董请咨询我

网友AC:
1140/660v的电机额定电流185A实际电流50A,实际功率是多少?

网友AD:
三相一般可以按KW数乘2单相乘5

网友AE:
一个千瓦2A三相,单相一个千瓦5A这是经验值

网友AF(2008-07-04):
35平方四芯的铝线电缆 100米长室外步线, 请问它的线损是多少?

网友AG:
一平方6A!!!!!!!!!!!!!!!!!!!!

网友AH:
一般的为电机功率2倍左右

网友AI:
有手册可以查的。

网友AJ:
一般是功率的2倍

网友AK: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c):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c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网友AL(2009-08-06):
   我现在27岁在工厂上班我这个年纪学电工还行不行

网友AM(2012-04-20):
 各位同志,请问一下50千瓦的电动机电流是多少,电压是多少,如何选择接触器,继电器和短路器?帮帮忙,谢谢

网友AN:
一般在应用得情况下是用经验来计算:每千瓦2安来计算的。

网友AO:
对:lizhengrong111关于 各位同志,请问一下50千瓦的电动机电流是多少,电压是多少,如何选择接触器,继电器和短路器?帮帮忙,谢谢 内容的回复:电压得问你了。。。。。。要是普通380三相鼠笼异步电机估计在94A左右吧 这个一般要降压启动的  不知道你选定的形式 不好乱说 呵呵

网友AO:
52楼的 关键在你想不想学 呵呵

网友AP:
3.7kw空载应该多少才正常?

网友AQ:
3.7kw电动机好像没有的吧

网友AR(2024-10-31):
1千瓦两个电流  真的是经验啊   原来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AS:
三相电机:I=1000/1.732*380*0.8(不考虑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