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EX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06-11):
请教台达DVP—20EX模拟量输入可以在哪个寄存器监视,是D区吗,具体是从哪里开始,我在说明书上怎么也看不到相关的说明,硬件说明书上也没有,也没有说明AV和AI的输入范围是多少,还有,顺便请问下上面的DV+、DV—、DI+、DI-是做什么用的,说明书哪里有呢,我的程序应用手册、硬件手册上都不见啊……

网友A:
PLC的特殊寄存器D1056-D1059,分别对应EX模拟量输入的第1-4通道的转换数值。
具体可以到DVP-PLC应用技术手册2-51页查询,我看的是新版手册。

楼主:
谢谢意见啊!!

那DV、DI数值量输入是做什么用的,能告诉我一下吗?说明书也没见到,谢谢了……

网友B(2007-08-06):
nopassword:那DV、DI数值量输入是做什么用的,能告诉我一下吗?说明书也没见到
回:端子铭版的A是模拟输入  D是模拟输出 DI是模拟电流输出 DV是模拟电压输出
这里的D不是数字量的意思  还是模拟量 是长家为了区分才写成这样的,不过不是很人性化

楼主(2007-10-24):
哦,多谢几位了.
一直没看到新版说明书
是在哪里下载的?有没有关于模拟量的详细说明呢,老的说明书好象太简单了^

网友C(2010-09-18):
20ex的好像要加放大器,不能直接用,请问硬件配置的型号。

网友D:
领教,益处多多

网友E:
去台达官网下载特殊模块的说明书

网友F(2011-03-08):
刚刚接触PLC,有些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台达DVP-20EX中的A0V+,A0V-....A0I+,A0I-...D0V+,D0V-....D0I+,D0I-...分别表示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