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20ma的更改

楼主(2007-06-11):
三菱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20ma的更改:如何更改为4-20ma?????

网友A: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P904频率设定电流偏置 10HZ 20%
P905频率设定电流增益 50HZ 100%
应该可以

楼主:
是F740系列,里面没有找到啊

网友A:
F740 我没有说明书,不好意思

网友B:
使用手册可以去三菱官方网站去下载。
请参考端子CA、AM校正参数
Pr.900, Pr.930, Pr.931

网友C:
一是变频器
其次用电子元件,不过太复杂,没用必要

网友D(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E:
说明书里有说明,www.bjbpq.com这个网站上有下载。